[求助]有无简单的电平指示IC或者电路,12V\5V\3.3V指示

楼主(2024-02-08):
一个接口供电电压可能在12V\5V\3.3V间切换,想做个3个LED指示灯或者RGB指示灯显示当前供电电压
有没有成品IC?或者比4通道比较器更简单的电路实现该功能

网友:
搞颗带adc的小mcu实现呗

网友:
比较器还不够简单吗,这种好几个比较器可以公用一个基准电压

网友:
用比较器没法直接rgb单色显示,混合颜色显得比较low。上带adc的单片机

网友A:
试试,电阻可能需要调整调整,只亮一个LED的

编辑:取消电路中省略的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电阻可能需要调整调整,只亮一个LED的

这个电路设计巧妙

网友:
不太好平衡稳压管限流电阻的阻值,12V时不希望电阻电流太大的话,低压时电流达不到1mA,不知实际表现如何。
三极管基极可能也得加个下拉

网友B:
虽然是模拟电路,但是用了好几个数字逻辑的概念在里面,达到了最初的数字电路内核的功效:)
点赞👍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模拟电路,但是用了好几个数字逻辑的概念在里面,达到了最初的数字电路内核的功效:)
点赞👍哈哈 ...

5楼大神设计的电路,我只是围观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5楼大神设计的电路,我只是围观路过

巧妙的利用稳压二极管进行开关量获得,即模拟门限转数字电平的目的,
然后又巧妙的利用了二极管进行逻辑运算,实现了数字逻辑的后续变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