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hinkpad T14 插上电源1长1短是啥意思

楼主(2024-02-11):
如题,我咋办,再买个一模一样的换硬盘上去吗?不想重新装软件

网友:
内存条,金手指清理一下,重新安装。
是不是会恢复正常

网友:
一个是内存一个是显卡故障

楼主:
联想的电脑搞不得了,这次搞好了再不用了

楼主:
电压不够,从深圳跑回来插上办公室的插座,正常了好像,又无惊无险过了一关

网友:
出售交流稳压器,每只1000w米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不够,从深圳跑回来插上办公室的插座,正常了好像,又无惊无险过了一关 ...

可能是假象
外供电源🔌范围宽。

楼主:
我一直用手机的充电器做T14的电源,因为我这个充电器是65瓦的,但是这次出去带的是手机的充电器,只有45瓦,所以功率不够,以为电脑坏了。

网友:
哦哦,这样解释是对的。
功率不够,电压降低之后的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