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迷你空调,用9v电源就能制冷,最低温度可达零下32度

楼主(2024-02-12):
【自制迷你空调,用一节电池就能制冷,最低温度可达零下32度-哔哩哔哩】 https://b23.tv/HcEoGtC

网友A:
这么神奇?什么原理?

网友:
关键是那个截流管和打火机气体,水泵把气体推向截流管前,相当于被堵住了,气体被压缩,释放热量,过了截流管,气体释放,挥发,吸收热量,这就是空调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什么原理?

用液化压力接近大气压的正丁烷(打火机气)作为制冷剂,所以不需要太大功率的压缩机就能完成制冷循环。

冰箱也有用异丁烷(R600a)作为制冷剂的,不破坏大气层,没有温室效应,缺点是易燃易爆。

网友C:
这电池照明都不够功率,管路采用了硅胶管承受压力。

十有八九障眼法,除非有人做了重复实验能复现

网友:
这电池同时驱动水泵和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照明都不够功率,管路采用了硅胶管承受压力。

十有八九障眼法,除非有人做了重复实验能复现 ...

你知道金霸王9V电池多少钱一个?我之前记得是26元。

网友D:
R600制冷剂压力0.3-0.6兆帕,这种小气泵确定能工作到那个压力,反正我是不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金霸王9V电池多少钱一个?我之前记得是26元。

这个电池常见的碳性也就3-5元。碱性电池容量是碳性电池3倍左右,相当于三颗同规格碳性电池,价格贵可以接受。

相对比容量,这种9v电池最省心的就是放电完也不会漏液,内电阻大也不怕短路。如果是碱性的则怕失去这些优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R600制冷剂压力0.3-0.6兆帕,这种小气泵确定能工作到那个压力,反正我是不信 ...

R600a是异丁烷,正丁烷只要1.7个大气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液化压力接近大气压的正丁烷(打火机气)作为制冷剂,所以不需要太大功率的压缩机就能完成制冷循环。

冰 ...

这么一说,接12伏的汽车电源, 制冷效果应该比半导体制冷效果和效率好多了,  这种压缩泵10元左右也很便宜, 能稳定工作一年, 就可替代汽车的半导体制冷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R600a是异丁烷,正丁烷只要1.7个大气压。

这个是两种气体温度压力对照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600a是异丁烷,正丁烷只要1.7个大气压。

这个气泵一般是450毫米汞柱的压力,也就是0.06兆帕

网友:
老外的视频造假误人的很多,看看笑笑就行了不要当真

网友:
和用扇子驱赶雾霾的专利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气泵一般是450毫米汞柱的压力,也就是0.06兆帕

在闭环回路中,泵的作用是制造压力差,比如按你表中的数据,选择蒸发温度-5度,冷凝温度10度,压力差0.061,在泵的参数范围内,冷凝器做点手脚控制在10度左右是能做出蒸发器结冰效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气泵一般是450毫米汞柱的压力,也就是0.06兆帕

哈哈哈,对照这张图看视频就不难看出泵的进出方向都接反了,如果利用毛细管的膨胀吸热作用,不应该是散热器那头的压力更大吗?

这种视频竟然能骗到技术论坛,挺神奇的,完全不符合能量守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闭环回路中,泵的作用是制造压力差,比如按你表中的数据,选择蒸发温度-5度,冷凝温度10度,压力差0.06 ...

制冷剂气体加进去了根据环境温度有0.2-0.4兆帕的静压,里面的薄薄的皮碗都能撑爆,古大师若不信可以复制出来不管成不成功给大家开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对照这张图看视频就不难看出泵的进出方向都接反了,如果利用毛细管的膨胀吸热作用,不应该是散热 ...

确实,风机对吹的是散热管道,圈数比较多,圈数比较少的是制冷管道,起霜的怎么是反过来的,气泵的进出气难道是改过的?还有毛细管明显太短了,可以确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造假

网友:
一个DEMO而已,并不需要太严苛,结霜反而是雪种不足的体现,另外隔膜泵反接是不是绝对不能工作也不一定

网友:
毛细管太粗了,正经压缩机都用不了这么粗的毛细管,何况是这种玩具泵

网友F:
这种9V电池, 国家标准的放电测试电流也就10mA (用900欧电阻)
实际使用场合大概率不到10mA电流.
额定容量也就两三百mAh.
这么用, 就算能工作起来, 也要不了一会儿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9V电池, 国家标准的放电测试电流也就10mA (用900欧电阻)
实际使用场合大概率不到10mA电流.
额定容量也 ...

视频中金霸王碱性叠层电池在全新状态下短路电流达2-3A杠几秒钟,三五百mA负载6-8V杠几分钟没问题的

网友(2024-04-28):
视频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