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聚酯薄膜毯,几十克重,保温效果堪比10公斤的棉被

楼主(2024-02-12):
【不可思议的聚酯薄膜毯,保温效果堪比10公斤的棉被,原理是什么?-哔哩哔哩】 https://b23.tv/yKGaZru

网友A:
透气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应急救命的还讲究透气?这个就是完全不透气加上反射才保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气性不知道怎么样

完全不透气。所以能保住90%以上的热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透气性不知道怎么样

还要透气就高科技了,需要用到全热交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透气就高科技了,需要用到全热交换器。

不如再增加制热功能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要透气就高科技了,需要用到全热交换器。

这种镜面的能反射热辐射可以理解,但这么薄,热传导导致的热量损失也很大,大师是否知道这方面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镜面的能反射热辐射可以理解,但这么薄,热传导导致的热量损失也很大,大师是否知道这方面是什么原理 ...

不透气,再加上空气隔热层,哪怕很薄都非常显著了。

参考橡塑板,隔热效果差不少,建筑可能会用,味道太大了。1cm厚的板作为隔热层包住膝盖手脚,-20度骑1个多钟头摩托车,身体仍然是热的。不包?几分钟就冻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镜面的能反射热辐射可以理解,但这么薄,热传导导致的热量损失也很大,大师是否知道这方面是什么原理 ...

中间有空气隔热层,类似于气泡膜那样

网友E:
我看有些衣服内村也像这种材料,不过似乎没有这么保暖

网友:
难怪电影里面都是给那些被救助的人披一个这个

网友:
搜了一下这东西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也不贵

网友:
B 站 有人在零度左右天气, 脱光  进这种睡袋测试几个小时。  没感觉到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有些衣服内村也像这种材料,不过似乎没有这么保暖

衣服要有透气性,保证舒适感,那种反射膜噱头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有空气隔热层,类似于气泡膜那样

看视频可以裁剪,不太像有空气层。

网友:
小时候晚上放学,弄张报纸放到胸前,骑车一点不冷,就是冻手

网友:
我看这东西像锡纸,会不会被割到喉咙?

网友:
全球都是过度夸大这张废纸的效果了......哈哈!

网友F:
这个不能隔断传导热的方式,只能对辐射的热有隔绝,所以不是很好的,过分吹大了。你隔着这个薄膜靠在雪上,根本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能隔断传导热的方式,只能对辐射的热有隔绝,所以不是很好的,过分吹大了。你隔着这个薄膜靠在雪上, ...

效果不用怀疑,前提是使用方法正确,韦伯望远镜就是用这种东西隔热的

网友:
不知这膜贴在房间墙上保温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效果不用怀疑,前提是使用方法正确,韦伯望远镜就是用这种东西隔热的

太空没有介质,只要阻挡反射辐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