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数控稳压源方案可以推荐

楼主(2024-02-13):
我要想实现0-5V,1A分辨率1mV的数控稳压源,请教一下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A:
这个指标用线性电源实现,就是DAC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标用线性电源实现,就是DAC那种

dac+线性稳压芯片,去控制反馈脚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c+线性稳压芯片,去控制反馈脚那种?

最简单的做法当然是DA加TDA2030
说了好多遍了,另一个人的帖子里已经给你说过了这里又问。。。
2030接成缓冲器,然后前面用个好点的运放,把DA输出放大几倍,就齐了。
随便什么初学者,基本上这个结构一做就成。
2030自带了各种保护,你只用管正常情况,别的啥也不用考虑。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搭建一个出来测测,看看效果,再有针对性的整改。迭代次数多了自然就达到目标了。

网友:
刚刚开始接手这样项目,
模拟电路还是有难度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做法当然是DA加TDA2030
说了好多遍了,另一个人的帖子里已经给你说过了这里又问。。。
2030接成 ...

好的,这不那个帖子后来没人回了,还没搞明白,因为我看tda用法都是驱动喇叭,外围电路相对复杂。您说要接到反馈里,没懂啊,是不是dac输入到一个精密运动,然后输出给tda接成跟随缓冲器,用电阻分压采样回到精密放大器的反相端。跟您发的恒流就采样不用仪放,其他一样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搭建一个出来测测,看看效果,再有针对性的整改。迭代次数多了自然就达到目标了。 ...

恩,主要理论先得自己弄懂,节后马上实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这不那个帖子后来没人回了,还没搞明白,因为我看tda用法都是驱动喇叭,外围电路相对复杂。您说要 ...

是的。
它就是个大电流的正常运放呗,无非是直流精度很差。把它接成跟随器在精密运放的后面就行了。
这样得到的组合运放同时有精密运放的精度和音频功放的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它就是个大电流的正常运放呗,无非是直流精度很差。把它接成跟随器在精密运放的后面就行了。
这样 ...

好的,我做出来试试,到时再来反馈

网友:
集成音频功放一般有最小增益的要求,单位增益接法估计不行

网友D:
其实功率管要是妄图可靠和成本直接相关,比如我们用传统的线性稳压,每个管子大概能压25瓦,当然像目前的线性稳压电源靠风扇玩命吹也可以压45瓦。随着电压电流的变化一个劲的改变变压器抽头也挺累的。但也是目前性能最好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前端预稳压用开关电源但会影响整体性能。高精度的核心是要有一个好的基准,而好基准的核心因素是钱。同理各部分的电阻也是一个个吞金兽,所以电源的核心,根本不是技术而是人民的币,只要能有人民的币就可以为所欲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功率管要是妄图可靠和成本直接相关,比如我们用传统的线性稳压,每个管子大概能压25瓦,当然像目前的线 ...

确实,特么性能优秀的电阻,价格轻松上3位数。相比之下,放大器,功率管,adc什么的显得不那么贵了。

网友E:
咱们论坛有一个板块叫春风电源,里面有数控可调电源开源的。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功率管要是妄图可靠和成本直接相关,比如我们用传统的线性稳压,每个管子大概能压25瓦,当然像目前的线 ...

您看这总方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咱们论坛有一个板块叫春风电源,里面有数控可调电源开源的。可以参考。

我的需求应该不需要那么复杂,想问问集成度高点的方案,价格高点没事,不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需求应该不需要那么复杂,想问问集成度高点的方案,价格高点没事,不量产 ...

不量产,找群里大神帮你定制吧。

网友D:
破317能压几瓦功率,太不可靠了,耐压也太低。廉价方案里irfp460比较中庸。我试过散热良好可以压50W,但mos本身的缺陷不适合做稳压电源。如果像电子负载那样玩独立驱动又平白无故的增加了得不偿失的复杂性,运放其实很关键,运放不行可能导致恒压恒流切换模糊,可能导致稳压的时候滞后严重可能导致数控的时候不准。相比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确实不值一提,但常用的常见的都做过几遍确实也不是一两年的事情,玩模拟最大的好处就是明白活着的真谛。那就是把会的都熬死了就tm成了专家。出售专家每只1800w欧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破317能压几瓦功率,太不可靠了,耐压也太低。廉价方案里irfp460比较中庸。我试过散热良好可以压50W,但mos ...

太深奥了,愣是没懂

网友F:
分辨率1mV,太恐怖了!温漂应该都不止吧?

网友F:
如果不量产,好像有现成的功率运放模块卖,接成跟随器再加个dac控制?但不知道能不能到0V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量产,好像有现成的功率运放模块卖,接成跟随器再加个dac控制?但不知道能不能到0V ...

功率级运放一般也不能单位增益使用,分辨率只能靠DAC的位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辨率1mV,太恐怖了!温漂应该都不止吧?

分辨率,不是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分辨率1mV,太恐怖了!温漂应该都不止吧?

分辨率和温漂无关啊。
分辨率不要和精度弄混了。其实分辨率是最容易刷参数的一个指标了,但是没多大用。
用个12位DA加2V的基准源,就可以标称0.5mV分辨率了,容易的要死。
如果说精度1mV,倒还有点挑战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和温漂无关啊。
分辨率不要和精度弄混了。其实分辨率是最容易刷参数的一个指标了,但是没多大用。

确实,高分辨率容易,高精度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和温漂无关啊。
分辨率不要和精度弄混了。其实分辨率是最容易刷参数的一个指标了,但是没多大用。

功放加到反馈里能实现精度1mV吗,负反馈不是稳定输出电压?

楼主:
不需要反馈?

网友D:
稍微多花点钱1mv还是不难实现的,线性电源没什么技术,就看是否舍得花钱。如果非要说有技术,就是有人花了10块钱干了像我这种笨蛋花12块13块干的事情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加到反馈里能实现精度1mV吗,负反馈不是稳定输出电压?

精度由一大堆东西决定,包括DA,基准源,反馈电阻,运放。除了跟后面反馈环里的功放无关,跟别的都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稍微多花点钱1mv还是不难实现的,线性电源没什么技术,就看是否舍得花钱。如果非要说有技术,就是有人花了1 ...

对。
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省钱,什么地方不能省,能省的地方可以省到什么程度,这本身就是技术的一部分啊。

网友G:
直接用放大器做简单不少,4楼redroof的TDA2030方案不用太担心震荡之类的问题,调试的时候从小电压小电流开始,不容易烧管子

22楼mkliop的方案更简单(需要钞能力),OPA549手册的Figure 11,就是一个数控可编程电源的实例(需要修改,单电源供电的实例,输出电压不是从0起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放大器做简单不少,4楼redroof的TDA2030方案不用太担心震荡之类的问题,调试的时候从小电压小电流开 ...

其实去买一本历年电赛的辅导书就行了,各种程控的某某东西,学生版的方案该怎么做,里面都有,连参数计算都写的清清楚楚。
学生竞赛方案都是适合初学者做的,价钱可能偏贵一点,但是作为学习用途很方便制作。
真正量产的产品图纸反而不一定好拿到,除非你买个成品自己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去买一本历年电赛的辅导书就行了,各种程控的某某东西,学生版的方案该怎么做,里面都有,连参数计算 ...

dac+opa54这种方案不需要接反馈?opa和tda2030不都是功率放大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c+opa54这种方案不需要接反馈?opa和tda2030不都是功率放大器吗

哪有不需要接反馈的运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有不需要接反馈的运放?

他的意思大概是使用ADC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不需要接反馈的运放?

我的意思这个dac+opa的方案,是直接开环还是,跟tda2030那样dac+精密运放+opa+采样回到精密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意思大概是使用ADC反馈

纯软件反馈肯定不行,那样如果负载电流变了,你要很久才能反应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意思大概是使用ADC反馈

不是,之前的方案是dac+精密运放+tda2030然后分压反馈到精密运放反相端,那有人建议dac+opa,我的疑问是,opa和tda不都是功放吗,是不是在上面反馈回路里把tda替换成opa,但是这样没必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这个dac+opa的方案,是直接开环还是,跟tda2030那样dac+精密运放+opa+采样回到精密运放 ...

直接开环省一个运放有什么好处?功率运放那么贵,缺一个精密运放的钱?
功率运放的Vos肯定是不好的。把它当缓冲器接在反馈环外面,那么它的Vos就是你的一个主要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开环省一个运放有什么好处?功率运放那么贵,缺一个精密运放的钱?
功率运放的Vos肯定是不好的。把它 ...

我想着opa如果在反馈里,那按你说的,反馈里精度不用管,那这和用tda没啥优势啊,还不如tda。对了另外有个问题为啥放反馈不用管tda精度,是因为反馈提高稳定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着opa如果在反馈里,那按你说的,反馈里精度不用管,那这和用tda没啥优势啊,还不如tda。对了另外有 ...

自己算啊
公式算岀来的。
总的输出量的表达式里有啥就是啥。
用个大功率管扩流也一样,三级管mos管都无所谓,输出表达式里也没有那个功率管的任何计算参数,除了它负责输出足够大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着opa如果在反馈里,那按你说的,反馈里精度不用管,那这和用tda没啥优势啊,还不如tda。对了另外有 ...

你没看过OPA549的手册吗?它的输岀电流高达8A啊!那么明显的优势。。。
如果散热给够,原则上可以用它做正负25V*8A的程控电源

网友H:
DAC+OPA549应该是最靠谱的,既然没有量产,成本不是重点。
我这儿有成熟的正负5V 200mA,正负18V 200mA,±60V 1A的程控电源产品,前两个就是用的DAC+OPA547,后面那个是用的DAC+运放+三极管扩流。
楼主如果不想自己折腾,可以找我搞,稍微改改就行。
想要0-5V输出,肯定要负电源的,可以定做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dac+opa54这种方案不需要接反馈?opa和tda2030不都是功率放大器吗

TDA2030这种就不要想了,它的电压增益最少要30dB才能稳定,也就是最少要电压放大31倍,叠加上它的±2mV(典型值)的VOS,输出会有62mV的盲区。
如果是加个ADC作为反馈实时调整,会很抓瞎,不建议这么搞。

DAC+OPA54这种省心,用个精密运放(很好找)做增益,楼主的这个需求,G=2就行,OPA549做跟随,直接开环输出精度就足够了。
如果楼主还想要实时测量输出电流,为保证电压输出精度,不建议直接用采样电阻,最好再用一个OPA549,做IV转换。

网友D:
就和opa547,548,549没有vos一样,其实也大的很。我以前做电源运放一水都是opa27,然后装个多圈电位器上去调,电源想好用各种事情麻烦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DAC+OPA549应该是最靠谱的,既然没有量产,成本不是重点。
我这儿有成熟的正负5V 200mA,正负18V 200mA,± ...

dac+opa547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过OPA549的手册吗?它的输岀电流高达8A啊!那么明显的优势。。。
如果散热给够,原则上可以用它做 ...

对啊,可我需求没必要这么大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和opa547,548,549没有vos一样,其实也大的很。我以前做电源运放一水都是opa27,然后装个多圈电位器上去 ...

op27这么低的vos还需要人工调嘛。。。
几十个uV,不管了都行

网友H:
精度跟DAC,REF,OPA547,精密电阻有关,单纯的说dac+opa547的精度意义不大。我这儿精度可以做到2mV。
你的需求分辨率1mV跟精度关系不大,找个14bit以上的DA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精度跟DAC,REF,OPA547,精密电阻有关,单纯的说dac+opa547的精度意义不大。我这儿精度可以做到2mV。
你 ...

啥价格,0-5V精度做到2mV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价格,0-5V精度做到2mV

价格联系我Q私聊吧  0x1A54F5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