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发现一个惊人秘密:杂牌洗衣粉的价格是大牌的1/3,但密度却是大牌的3倍!(答案9楼、12楼))

楼主(2024-02-15):
看完这个科普视频,我决定从洗衣液,换回洗衣粉。

【“洗衣液骗局”事件冲上热搜,揭开当下社会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哔哩哔哩】 https://b23.tv/vOMqn7D

我前几年一直在京东自营购买汰渍5kg的洗衣粉,价格32-35元。刚才发现,还有小半包剩下:

我一直在多多买菜平台(第二天到达,要自己到附近提货点取货)买有机肥。所以,搜索了一下洗衣粉,发现10.99 / 11.99 / 13.99 都能买到5kg:

于是,我买了13.99元的。我想:洗衣粉这种低科技的东西,不可能造假了吧?

收到洗衣粉,我让小孩灌装到1.8升的酱油瓶子里。小孩装好后交给我,我一看,怎么已经装了一半进去?我以前记得只能装一小部分。

我拿起装满洗衣粉的酱油瓶,我的天!!怎么死重死重的!!

这明显不正常嘛!1.8升装满水也才1.8kg, 怎么这洗衣粉的密度比水还大?!

一称重量,竟然是2.5kg  !

我找出两个饮料杯,装满前几年买的、已经受潮严重的汰渍洗衣粉,和多多买菜的这个洗衣粉对比,发现多多洗衣粉一杯重800多克,受潮的汰渍400多克。

汰渍受潮会大大增加密度,如果没有受潮,我认为多多洗衣粉的密度,起码是汰渍的3倍密度!!

图1:汰渍的袋子明显大一些。

图2:左边是多多洗衣粉,右边是受潮的汰渍。

图3:多多的重量800多克

图4:受潮汰渍的重量400多克。

我拿了一把多多洗衣粉在手上,放点水,体验一下手感。竟然发现,手上有大量无法溶化的透明沙子!

难度多多兑入了沙子,达到偷工减料的目的?!

我拿2个杯子各放入两种洗衣粉:

加入水,搅拌:

将已经溶化好的洗衣粉容易,通过一个100目的精密滤网倒出来。

余下的继续兑入岁,继续搅拌。

汰渍洗衣粉很快100%溶解了。没有任何杂质剩下来。

多多洗衣粉却剩下小半杯的透明沙子:

是否可以下结论了?

不可以,我继续兑水,继续搅拌,经过6、7次的操作,多多洗衣粉的透明沙子,竟然也完全溶解了。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以前用洁霸洗衣粉,那个粉末比其他的紧实很多,天冷时不浸泡短时间根本化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洁霸洗衣粉,那个粉末比其他的紧实很多,天冷时不浸泡短时间根本化不开。 ...

估计就是多多的这种类型,兑入了大量比较难溶解的透明“沙子”。

楼主:
我京东自营买了一包5kg 立白,到时对比评测一下。

立白是广东本地经典品牌,肯定不会造假。

网友B:
记得早年间广播里都是加盟做洗衣粉的广告,而我用杂牌的洗衣粉明显没有同学的碧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早年间广播里都是加盟做洗衣粉的广告,而我用杂牌的洗衣粉明显没有同学的碧浪好用 ...

怎样测试不好用?

网友C:
二十年前,花钱买了"洁中洁"洗衣粉的配方(20多个配方)和机器,当时想不读书,赶墟摆摊。
普通洗衣服粉主要成份是十脂酸钠,有颜色、难溶的小颗粒是磷、香精。像太渍这种,应该是无磷洗衣粉。磷对环境污染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十年前,花钱买了"洁中洁"洗衣粉的配方(20多个配方)和机器,当时想不读书,赶墟摆摊。
普通洗衣服粉主要 ...

现在的洗衣粉,都是无磷的。有磷的肯定已经不给生产。

楼主:
我现在猜测,多多洗衣粉里面的“沙子”,估计是类似食盐,价格超便宜,能溶于水,无色无味,对衣物基本没有伤害的成分。当然对衣物的清洁也没有任何作用。

比如1块钱就能买10斤。

然后,多多这类洗衣粉购买合格的洗衣粉,估计2元/斤。

使用3斤合格洗衣粉,加入7斤“沙子”,兑出10斤多多洗衣粉,成本是6.7元,买10元也有超高利润,何况13.99元。

网友D:
车间用的洗衣液用50公斤带盖塑料桶装,每桶83,桶可以退每个30,或者下次买的时候换。洗衣机用的低泡洗衣液会便宜几块钱。车间里的洗衣液之所以消耗很快并不是洗了多少衣服,而是弟兄们洗手和往家里带导致的。所以洗衣液特别加强了洗手的效果,即便水质较软仍可以轻易冲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间用的洗衣液用50公斤带盖塑料桶装,每桶83,桶可以退每个30,或者下次买的时候换。洗衣机用的低泡洗衣液 ...

我们车间用洗洁精

网友E:
“硫酸钠是一种非常便宜的材料。最大的用途是作为家用洗衣粉的填充剂,消耗了世界产量的大约50%。随着消费者逐渐改用不含硫酸钠的紧凑型或液体洗涤剂,这种用途正在减少”——Suresh, Bala; Kazuteru Yokose. Sodium sulfate. CEH Marketing Research Report (Zurich: Chemical Economic Handbook SRI Consulting). May 2006: 771.1000A–771.1002J.

无水硫酸钠比重2.67–2.7,平均 = 2.68
十水合硫酸钠比重1.49

"已有洗衣粉中的填料,主要用来降低制造成本。通常采用无水硫酸钠。其含量越高,洗衣粉的洗净效果越差,产品质量越低劣,而且人力、物力、运力、能源等综合财力的浪费也越大。现有洗衣粉中的表面活性物含量不足,通常仅有10%-20%,但却含有大量填料,如无水硫酸钠等,其含量通常高达30%-60%,因此纯度和质量都很低劣。"——CN1226595A

用作浴盐的泻盐七水合硫酸镁其重量的53%都是水,十水合硫酸钠应该也不会低。
尽管专利写的基本都是无水硫酸钠,但是这无水硫酸钠吸水后会变成十水合硫酸钠,
无论是一开始加入的还是后来加入的,这二者可能都存在,从这一点来看,使用了硫酸钠填料的洗衣粉在体积和重量方面可能相当的不准确。

加这东西原本的目的是好的,能调节成一个容易秤量的状态,作为干燥剂防止结块,只是比例可能相当自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硫酸钠是一种非常便宜的材料。最大的用途是作为家用洗衣粉的填充剂,消耗了世界产量的大约50%。随着消费 ...

洗涤剂一般来说都是有机物,比如以12醇为主的各种衍生物。洗衣粉里的填充剂其实意义不大,只不过卖的贵的洗衣粉用更加外观好看的填充剂罢了。家用洗衣粉不过是为了忽悠家庭主妇兜里的钱而添加的各种东西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硫酸钠是一种非常便宜的材料。最大的用途是作为家用洗衣粉的填充剂,消耗了世界产量的大约50%。随着消费 ...

硫酸钠每吨200元。我靠!

一元可以买10斤。我上面的神预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硫酸钠每吨200元。我靠!

哈哈

话说反过来那个低密度的也很有意思,也许微观下是蓬松的结构,增加溶解速度

网友:
洗衣粉其实技术很简单,30多年前有很多家庭作坊的洗衣粉企业。几个料拌一拌就成了,利润还不错。
国内著名的化工企业传化化学就是家庭作坊做洗衣粉起家的。
当然现在都是无磷洗衣粉。
什么洗衣液、洗衣球就是厂家提高利润的卖点概念炒作

网友:
大概十年前的一天, 用了一下洗手液洗手上的油,发现很容易洗净并很容易漂净。  从此家里就用洗手液当洗衣液用。   洗衣粉太难漂净了

网友:
跟味精和鸡精一个道理

楼主:
被国人的造假能力弄怕了,烧烤碳也不敢买压合的,只能买原木碳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