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供电方法如何选择?

楼主(2024-02-15):
需要用到12V电压,是选择单节锂电池(3.7V~4.2V)通过DC-DC升压到12V呢?还是选择3节锂电池串联当做12V?
后者电池占用空间更大,还需要更复杂的12V的充放电管理电路。

网友:
不说电流没法评论

网友:
只需要很小的电流的话选前者, 需要大功率选后者呗

网友:
给3S电池用的12.6V充电器很好用的,只要3S电池合适,没必要抱着USB不放。

楼主:
一节18650锂电池输出电流最大~4A,从电流输出来看,一节就够用了

网友:
你确定只用半小时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节18650锂电池输出电流最大~4A,从电流输出来看,一节就够用了

肯定是问你12V功耗啊,

网友:
3节电池并联,用DC-DC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问你12V功耗啊,

例如需求的峰值功率 12V*3A=36W,考虑DC-DC升压电路的转换效率为90%,电池输出功率~40W,所需电流9.5A~10.8A,那么一般的5C、2500mAh的1节锂电池(放电电流12.5A)就够了

楼主:
为什么说半小时?“峰值功率”只有极少部分时间才会达到,一般工作时电流、功率小得多。

网友:
这么大功率,直接选择4串然后降压使用

网友:
充电器 负载功率 电池 功耗 成本都要考虑,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