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5V供电的节日灯泡发光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4-02-16):
看样子不像LED啊。

网友:
关键词:LED灯丝 仿钨丝

网友:
仿钨丝的 led 灯芯:

网友:
里面是一串LED,可能是led裸die,具体封装结构各家不同规格可能有很大不同

网友:
超小的蓝光LED晶圆通过COB封装,再通过荧光软胶包裹而成,LED芯片发出蓝光通过激发荧光材料发出白光(暖白光);
如果是非3~3.2V电压的倍数驱动,可能还封装了一颗恒流专用芯片(或者限流电阻)以保证LED的寿命;

COB封装即Chip On board,就是将裸芯片用导电或非导电胶粘附在互连基板上,然后进行引线键合实现其电气连接。

网友:
显然散热不行,主要小功率作为观赏用。有谁用过能说说使用体验与寿命如何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就是所的:灯丝灯,纯正的LED。

网友:
看有人DIY的磁力小夜灯有意思,用的就是这种柔性灯丝,有单头双极性的也就是一边就有正负极,还有一边正一边负

网友:
我手边有2个,这个是5W,一根LED“灯丝”不到1W,这个是6根,AC输入功率才5W。

网友A:
我已经厌烦这个满世界的LED灯了,对我眼睛伤害简直要疯掉
全是粗制滥造的紫外线射瞎眼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厌烦这个满世界的LED灯了,对我眼睛伤害简直要疯掉
全是粗制滥造的紫外线射瞎眼睛😱 ...

宝上看了一下这种灯,过于廉价的价格让我直接望而却步放弃购买的想法,还是接着用白炽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宝上看了一下这种灯,过于廉价的价格让我直接望而却步放弃购买的想法,还是接着用白炽灯 ...

包括现在的汽车灯,不管大灯还是尾灯,随便一个痘瞎眼,有人觉得事高科技是亮,我说是狗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包括现在的汽车灯,不管大灯还是尾灯,随便一个痘瞎眼,有人觉得事高科技是亮,我说是狗屎 ...

我的卤素蜡烛灯老是感觉太暗,晚上跑高速把雾灯、远光什么全开才敢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卤素蜡烛灯老是感觉太暗,晚上跑高速把雾灯、远光什么全开才敢跑。。。 ...

你感觉那些新式的led大灯对过来的时候是啥效果呢?
反正我是无论亮还是不亮的灯都是没法看,
就是电路板上一个蓝色或者白的那种led就看着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