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磁力永动机怎么感觉是可行的?

楼主(2024-02-17):
(图片)

网友:
斜边长度远大于洞口到磁铁的距离,小球在斜边右下角时,若磁铁的吸力>mg*sinθ,那么在洞口的mg是不可能大于磁铁在该处对小球的吸力的垂直方向的分力的,也就是说该“永动机”只是做了个FLASH,未做力学分析

网友A:
磁力跟距离成反比的,如果远端都能被吸上去的话,近端就应该不会掉下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力跟距离成反比的,如果远端都能被吸上去的话,近端就应该不会掉下去了 ...

远大于磁极尺寸的距离上,磁密反比于距离的平方,小得精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远大于磁极尺寸的距离上,磁密反比于距离的平方,小得精人

是的,如果下面的小球也是磁铁,那更厉害了

网友C:
这个一看就不可能啦,重力几乎是恒定不变的力,磁力是距离的平方反比,吸上去就下不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看就不可能啦,重力几乎是恒定不变的力,磁力是距离的平方反比,吸上去就下不来了。 ...

磁力至今整明白基本原理,但是磁力是最核心的......还没整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磁力至今整明白基本原理,但是磁力是最核心的......还没整明白了。

其实万有引力也是距离平方反比,只是相比起地球半径那个距离变化可以忽略不计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万有引力也是距离平方反比,只是相比起地球半径那个距离变化可以忽略不计而已。 ...

疯狂暗示万有引力场也存在通量密度的分析方法。

找了下真可以把高斯定理搬到静态的万有引力场: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6493840

网友:
把磁力想成弹簧. 就容易理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