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多次定时选台的钟控收音机

楼主(2024-02-17):
收音机使用了新一代调频立体声收音机调谐合成器RDA5807M,ATmega328P作主控。液晶显示屏,EC11旋转编码开关来实现人机互动,对收音机的基本控制可以实现盲操作。能设置每天6次的定时开关广播,每个时段可设置不同广播电台,周期按日循环。一个睡眠定时。频率76-108MHz ,可接收校园广播。有完整的电源管理,电池使用3.7V锂电池,可连接手机充电器长期工作。
图示的是收音机的工作模式:

旋转EC11可以切换不同的电台,单击EC11开关切换到音量调整,完成后,2秒后返回到电台切换。
长按EC11开关,关闭收音机,屏幕以较大的字符显示时间、日期,单击EC11开关启动收音机工作,睡眠定时也开始进入到计时。

双击EC11开关可以切换到图示的设置模式:

TIMESET  定时设置:进入后,NEXT选择一个定时控制,可以设置开机时间,关机时间,电台编号,RET重新设置,SAVE存储当前设置。同样的方法可以对6个定时控制。不需要的定时控制,可以设置为相同的开关机时间。需要注意的是这6个定时间不要有重复出现。
FMSEEK   搜台:进入后按屏幕提示,选择好当地电台,需要的音量,选择要存入的电台编号,选择“Next”可以设置下一电台,“Quit”退出当前设置。
FMTUNE 设置频点,手动调谐:可以设置到需要的频点,操作方法同上。
RTC     时钟设置:进入按提示操作。
CHMAX   电台存储最大值:最大值50,可根据需要选择。单击EC11开关设置,再次单击EC11开关退出当前设置。
SLEEP 睡眠定时时长:设定时长从0-90分钟,步进值10分钟,当设定值为0时,睡眠定时关闭。单击EC11开关设置,再次单击EC11开关退出当前设置。。
QUIT  退出:返回工作模式
开关机,开机只需要单击EC11开关。长按EC11开关直到屏幕出现“OFF …”后关机。(掉电状态,休眠电流0.58mA;这个有问题,多次配置也没有解决问题)
电池电压校正:开机时长按EC11开关直到屏幕出现“BATT_V_SET”,旋转EC11输入当前电池电压值,单击存入数据,通常设置一次就可以了。

源码见附件:
第一次向单片机下载程序,请把“RDA5807M.eep”也烧写。
原理图见附件:

网友:
花费不少精力吧,
使用stm103系列是不是会方便采购和软件资源更加丰富。

网友:
其实应该可以用ESP32

网友:
亮点/难点就是 人机界面(操控菜单)本身….

网友:
这比市场上卖的成品做工好太多了

网友:
换个esp32, 更能玩出花来

网友A:
RDA5807M是不是有很多版本,搜到的和楼主提供的电路图里的引脚完全不一样--都是10Pin的,不一一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A5807M是不是有很多版本,搜到的和楼主提供的电路图里的引脚完全不一样--都是10Pin的,不一一对应。 ...

收音模块 RDA5807M RRD-102V2.0
2元左右

楼主:
参考资料

网友:
时隔多年又更一作啊,楼主独特的风格保持住了,very nice

话说这个屏幕是楼主手头的存货吗?搜RCD6093找不到任何东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音模块 RDA5807M RRD-102V2.0
2元左右

明白了,原来,原理图是用的“RDA5807M RRD-102V2.0”模组,而不是RDA5807M。宝有许多卖这个模组的。

网友:
楼主是大神级别的,很早之前发过数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