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文字无法复制,解决方法

楼主(2024-02-18):
【网页文字复制技巧,无法复制一招解决-哔哩哔哩】 https://b23.tv/0oVOSxF

楼主:
JavaScript:void($=0)http://.....

网友:
很好,上次有一个文档就是复制不了,这下好了

网友:
试了一下,edge浏览器没用。“JavaScript:void($=0)”粘帖的话,edge浏览器会自动忽略“JavaScript:”,没有“:"才不会被忽略。

可以试试CSDN上的网页,没有效果:JavaScript:void($=0)https://blog.csdn.net/qq_21989927/article/details/109812089

网友:
chrome 有个 supercopy 插件可以试试

网友A:
文字不多的情况下实在想复制又没有别的办法
我就截图发微信
然后用微信的OCR文字识别来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不多的情况下实在想复制又没有别的办法
我就截图发微信
然后用微信的OCR文字识别来复制 ...

是的,我也经常这样做。识别率基本100%

网友:
截图,复制到微信里。然后就可以复制文字了

网友B:
同样是手机的夸克浏览器,另一个网页就能复制,但是咱们论坛的网页就不能自由复制文字

网友:
我是右键选打印,然后打印预览里再选中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手机的夸克浏览器,另一个网页就能复制,但是咱们论坛的网页就不能自由复制文字 ...

选择大量文字,国产浏览器全部滚动慢吞吞并且很多问题。

只有三星浏览器才很流畅。

这是我一直使用三星浏览器的原因。因为我经常有大量文字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