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LCD显示屏行业形式

楼主(2024-02-18):
        有LCD相关的贴友能分享一下,目前LCD液晶屏面板/总成市面上主要有哪些厂家在做。像阿里巴巴上销售这种小个LCD内部集成ST7789驱动IC的面板,查一下他们公司规模也不大,市面上销售的同类产品也是差不多。
想问一下像这种他们是自己在生产还是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原厂在生产,他们只是做贸易。

楼主:
有LCD行业的莫友分享一下 经验吗

网友A:
       背后有一个叫京东方一样的大厂,问题你也没必要找一个全球排名第二的来做,一般小客户他也没理你的。我们公司采购电子玻璃,都是找他们代理的,原不原厂看产品情况,就像你要买一个intel的CPU,你就没办法直接找英特尔买的。然后你买到关键原料以后,你要做什么主板显卡就自己干就行了。显示屏也一样的,后段做的叫模组厂,前段做的叫电子玻璃厂(通用说法是:面板厂),面板厂的规模是对标晶圆厂的。明白他们的分工以后,你就知道你要找的其实就是模组厂了,而不是一家能从沙子直接提炼出薄膜半导体的大面板厂。模组厂规模都不是很大的。如果你要买模组,就算找到小一点的面板厂也没用的,一般他们也不直接做模组,都是供面板给我们做成模组的。小一点的面板厂,比如台湾的HSD会比较亲民,原厂代理都经学过来我们这里坐一坐,起码合作上来说没那么高冷。三星夏普这些厂家就是找不到人的样子,不好合作,模组厂的人找他也不好找。
        你上面你说的那种2.4寸集成ST7789或者9341的IPS,我们公司都做了很久了,从原始的只卖屏到现在的提供各种例程,什么51,STM32,RP2040,ESP8266,ESP32,TKM32F499,上linux,搞安卓,搞着搞着,东西越配越多,最后发现,别以都以为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生产的了,看是像一个开发板厂商。最后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然后客服小妹拿着一个近百MB的资料包,正思量着要不要都发给客户……

网友B:
ticky好像没有mipi接口的屏如st7701s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后有一个叫京东方一样的大厂,问题你也没必要找一个全球排名第二的来做,一般小客户他也没理你的 ...

你们是模组厂?

网友C:
是这样的,就算你找到模组厂,大概率也是安排一个“销售”跟你对接,其实“销售”就是贸易商,模组厂在内地某个小城市,“销售”也是无底薪自负盈亏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cky好像没有mipi接口的屏如st7701s等

谁说没有mipi的模组并且是ST7701S的?这个5寸的屏就是了,还给用户配了linux下的dts设备树配置文件,及uboot的驱动源码。在android 10下测试过也是没问题的,你可以集成到你自己喜欢的安卓版本上去。在5寸的分类中,有的屏也没怎么上传到淘宝上去,可以跟客户咨询一下。

网友A:
我们原来就是模组厂来的,设计、生产、销售液晶屏模组;现在轻资产运营了,以前还搞芯片封装什么的,累死烧钱。现在钱不多了,不敢往那个方向上烧了,还维持一个M4芯片在正常运营。但模组方面的业务是从来没有削减过的,一直是主营业务之一。

下图这个2.4寸就是我们做出来的,设计加工都是我们自己做,支持7789或者9341的驱动IC。我们都做到同样出线兼容了,已经迭代了很多个版本,单钢框的版本应该网友也见过好几代了,现在最大概迭代到这样了,足可以见得这个产品做了多久。再过几天又要去采购大板电子玻璃回来切割了。液晶屏与芯片的工艺有点类似的,小屏是也是把很多小面板拼在一起,做成一个大板,这样加工方便有助于降成本。然后一级模组厂拿到电子玻璃大板要切割,你要轻薄的可以减薄,与晶圆一样,也是要减薄的。一般晶圆是很厚的,725um,晶圆厂加工好了交给封装厂(类似液晶屏的模组厂 ),如果你要叠封,不减薄是不可能封装得了。有点不同的是,晶圆就是圆的,目前最大12寸;但电子玻璃的大板是方的,面积也比12寸晶圆大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原来就是模组厂来的,设计、生产、销售液晶屏模组;现在轻资产运营了,以前还搞芯片封装什么的,累死 ...

厉害,你们是模组厂应该价格很有优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厉害,你们是模组厂应该价格很有优持。

过奖。一条龙地做出来成本是好一点,上面那个5寸st7701s屏你喜欢吗?需要的话可以送一个给你,运费不包,大陆地区6元。需要可以上班时间找我们客服,截图这个帖子叫客服改成6元运费就行,她会在系统里打单给你保密寄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奖。一条龙地做出来成本是好一点,上面那个5寸st7701s屏你喜欢吗?需要的话可以送一个给你,运费不包, ...

感谢赠送,后面有可能会用到0.96,1.28寸这种小屏是联系客服就可以问到具体价格了吧。

网友E:
感谢三楼科普,问个基本问题,市面上这些液晶屏模组,接口是统一的吗,还有时序啥的都统一吗,比如大家都是spi,时序统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三楼科普,问个基本问题,市面上这些液晶屏模组,接口是统一的吗,还有时序啥的都统一吗,比如大家都是 ...

rgb驱动简单很多,mipi要根据驱动芯片调命令复杂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三楼科普,问个基本问题,市面上这些液晶屏模组,接口是统一的吗,还有时序啥的都统一吗,比如大家都是 ...

接口没办法统一,例如要高速高分辨率的话,SPI是满足不了的,要么上到QSPI,也就是增加数据线了,要么上到差分方式,差分也节能很多,速度一般都可以达到800M~1.6G。试想你一个SPI能上到800M吗?不能的话就统一不了。一般要求不太高,又有一定的速率要求,可以用8080的并口或者RGB接口。就算用是了差分的mipi接口也统一不了,有单通道的,比如st7796,分辨率只有320*480,16位色,一秒30帧也就75M可以满足了,但是1920*1080的就不太行了,所以就出现了双通道,三通,四通及8通道等,目前2K以上的屏一般都上8通道mipi,所以要接口统一还是很难的。要时序统一基本不可能。就算一样的面板,驱动IC不同,时序就统一不了,同样的驱动IC,不现的面板厂生产的时序也不一样。液晶屏内部是有很多正负的 极 电压的,这些是模拟信号不是数字信号,难以统一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初始化也会因为不同的工艺导致模拟参数不同,基本没有统一的。可以兼容一下,不过如果你不用程序来适配,多数效果不好,也算不上能统一了。大部分情况不改程序都是不能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原来就是模组厂来的,设计、生产、销售液晶屏模组;现在轻资产运营了,以前还搞芯片封装什么的,累死 ...

可以问一下目前国内做这种小屏幕的模组厂大概有哪些吗?因为我们是板卡厂,帮客户设计产品,现在价格卷太厉害客户那边给到价格压力非常大。
,这个小屏幕差不多是标准品一样,但是占成本大头,供货商又不肯降价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就算你找到模组厂,大概率也是安排一个“销售”跟你对接,其实“销售”就是贸易商,模组厂在内地 ...

可以问一下目前大概有哪些模组厂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问一下目前国内做这种小屏幕的模组厂大概有哪些吗?因为我们是板卡厂,帮客户设计产品,现在价格卷太 ...

楼主上面那位那么耐心回答的就是做屏的,在本论坛有商业分论坛 好钜润,实力杠杠的,跟他合作就好了,还让人家介绍其他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上面那位那么耐心回答的就是做屏的,在本论坛有商业分论坛 好钜润,实力杠杠的,跟他合作就好了,还 ...

是这么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原来就是模组厂来的,设计、生产、销售液晶屏模组;现在轻资产运营了,以前还搞芯片封装什么的,累死 ...

请问贵公司是?我这边让老板找你们联系

网友:
2.4寸  TFT  mack

网友:
  大家都很卷,现在这个价格已经是很不正常的了,太低了。液晶屏行业早已经卷到土里去了。可以利用一些手段达到低于成本价出货,但是一般不想用这样的手段。看过封神榜那小说或者连续剧都知道,一般东西的形态最好顺其自然,用法术去维护它是违反天意的。姜子牙说:“除非万不得已,不然不要用法力去维持那点燃的“七星灯””。所以你问到我,我也很为难。究竟是维持一定的价格经营还是跟着一起打价格战呢?一边是客户要更好产品更低价格更高的质量,一边是整条合作供应链要食饭。困难时期,利润是要让一些出来的,共克时艰嘛,不过压价压得太低不是长久之计。过度竞争,垄断及倾销各国都有相关法律的,目前就算是国际上也是乱成一套。可能要等到大家斗来斗去,斗个明白来才能坐下来好好有序按法律框架下公平有效地竞争。联系方式17楼说了,欢迎各方朋友来咨询了解,买不买随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