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大吉,求能测量货车油箱剩余油量的传感器型号和厂家

楼主(2024-02-18):
祝大家开工大吉,项目上有油箱无损方式测量剩余油量需求,通过此传感器测量油箱内油液位高低。友商产品里面测量的传感器,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传感器型号与厂家,各位大神麻烦看看。此传感器体积很小,只有四根引线,分别是VCC, GND, SCL, SDA。有知道 ,麻烦告知下,或者有现成测量柴油高度的模块厂家或者技术专家,可以跟我联系,大家可以合作。

网友A:
这是红外的液位传感器吧,拍个清晰点照片看看

网友B:
这板子直接放在油箱内?
油气直接接触pcb ?

怎么感觉有点不靠谱呀,那种按键

网友:
有用电容式液位的,有用超声波探头贴在外面的,但是这个看这不像。

网友:
IIC的线也没去你标识的那个芯片呀。像是外引了一个传感器吧。
IIC应该是接了一个压力式的液位计之类的吧。
目测这个像是一个油箱盖,那个芯片,可能是一个加速度之类的,判断油箱盖的状态的,做开盖报警,或者判断车辆状态等。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这个nrf52832蓝牙通信?

网友C:
接到车的油量信息输出接口上?

楼主:
针对友商产品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核心就是有两个一样的传感器,传感器1,传感器2。
传感器1通过如下面图中所示那样重物封装了,会沉到油箱底部。
传感器2贴在油箱盖板子上,如楼主图中所示那样,油箱盖的板子就是那个圆环形的板子。
两个传感器通过i2c总线接到主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红外的液位传感器吧,拍个清晰点照片看看

应该不是红外,浸到油中的传感器底部是不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直接放在油箱内?
油气直接接触pcb ?

板子是在油箱外部,在油箱盖里面,是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到车的油量信息输出接口上?

没有跟车机数据进行交互,跟车机通讯的方案通用型会比较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跟车机数据进行交互,跟车机通讯的方案通用型会比较差

我说个办法,你看行不行,他油箱里面有个测油量的装置,然后有个通讯线接到车机上,然后你从他的通讯线上监听数据,哈哈,我的项目上我是监听加油机的各种通讯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友商产品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核心就是有两个一样的传感器,传感器1,传感器2。
传感器1通过如下面图中 ...

安装在PCB上的传感器 和 沉到油箱底部的传感器,是一样的吗。会不会是个压力传感器,PCB 板上的作为参考价值,

网友:
可能是类似这种的传感器。

网友A:
或者是这个,内置24bit adc, IIC 直接读压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这个,内置24bit adc, IIC 直接读压力值,

感谢, 板子上传感器跟油箱底部传感器是一样的,应该就是类似这种传感器

网友:
这一类不是应该用到   磁致伸缩液位计 吗?

网友:
我以前做的就是静压传感器,直接投到油箱底部,做个密度补偿.....只要发动机运行我这边能监测油量的。
每天有曲线即可.....因为很多都把柴油卖了,哈哈!
TE的传感器.....

网友:
由于油箱底部的传感器没有外引导气孔,所以只能使用绝压的传感器。两个传感器都是绝压的,底部的测得是油压加气压,油箱口测得是气压。总下面的压力减上面的,就是油压,进而换算油位。
测油位方法有很多。并不难,难的是油箱状态不确定,油位无法换算得到油量。
比如油箱口没在中心。车辆上坡方向倾斜的时候,如果油箱口在前面,压力偏小,在后面的话,压力就偏大。
还有油箱不规则的问题。各种异形油箱,多项式方程都拉不回来那种。
也就是测油位深度好测,但是想要换算得到油量,会有很多不可控因素,比较麻烦。

网友D:
我还以为是油箱里本身没有传感器,需要找传感器。
看样子是想监控油箱的油量,防止偷油,这就简单了,换个思路,从obd接口直接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是油箱里本身没有传感器,需要找传感器。
看样子是想监控油箱的油量,防止偷油,这就简单了,换个 ...

obd通用性不好,市面成千上万款车,用楼主位的方案,没有电路的拖拉机都可以实现油位的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