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印为CAJR2G的芯片型号

楼主(2024-02-18):
有时候觉得SOT封装的IC真是讨厌:IC上的丝印很难提供直接的型号信息
根据电路,我只能大约猜出这些芯片的大致型号,

有熟悉的坛友,请帮忙根据丝印,看看具体的型号是啥,
谢谢,

网友:
逻辑门电路    OP芯片    同一个代码多个信号ic   最好的方法是
原理图画起来   进行分析

网友A:
NCS2200SN2T1G
MCP1525T-I/TT 第二个要确认下,有可能你的是另外的品牌
NL17SZ125DFT2G
NL17SZ126DFT2G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S2200SN2T1G
MCP1525T-I/TT 第二个要确认下,有可能你的是另外的品牌
NL17SZ125DFT2G

厉害,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