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鱼的膨胀螺丝6只居然要85元,是否有国产替代呢?(21楼阿莫:轻质回填王/发泡水泥,远没有厂家说的那么好)

楼主(2024-02-18):
在泡沫砖上挂电视支架,客服推荐了这款,我的支架才几十元,膨胀螺丝用这个感觉有点奢侈了,想寻求国产替代品

网友A:
不锈钢膨胀螺丝将慧鱼这种货色秒成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膨胀螺丝将慧鱼这种货色秒成渣

感觉这种膨胀的形变程度有限,不适合泡沫砖

网友A:
这种带倒刺出,泡沫砖专用,还不甩慧鱼几十条大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这种膨胀的形变程度有限,不适合泡沫砖

墙壁另外一面也是你家的吗?

如果是的话,最好是两面使用一两块金属板,夹住泡沫砖。

这样才有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墙壁另外一面也是你家的吗?

如果是的话,最好是两面使用一两块金属板,夹住泡沫砖。

是的。
我的悬空电视柜就是这种做法,用超长的穿墙螺丝来固定碳钢支架,背面再用水泥糊住再粉刷。柜子上面站人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倒刺出,泡沫砖专用,还不甩慧鱼几十条大街?

没用的,泡沫砖使用这种固定方法,承受不了多大的力。

网友B:
我宅基地自建房,之前曾打算外墙除外,都使用泡沫砖。

但一想到,挂个热水器都做不了,就换成普通砖了。

网友C:
我以前看B站装电视支架的视频,评论区里都说慧鱼的好用,特别是那个化学膨胀螺栓

我看的是B站的 米师傅安装

网友B:
楼主可以试一下这一种,感觉还是比较靠谱:

镀锌飞机石膏板膨胀螺丝空心砖专用膨胀螺栓空心墙飞机中空壁虎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42765420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看B站装电视支架的视频,评论区里都说慧鱼的好用,特别是那个化学膨胀螺栓

我看的是B站的 米师傅安装 ...

这个我也看过,所以一开始就找的慧鱼的客服让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试一下这一种,感觉还是比较靠谱:

镀锌飞机石膏板膨胀螺丝空心砖专用膨胀螺栓空心墙飞机中空壁虎 ...

感谢莫大推荐。这种在我看来有2个缺点。
1是看详情页描述最大承重只有20kg,估计不够。
2是螺栓是十字头 容易打滑,我想找外六角螺栓,用套筒扳手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莫大推荐。这种在我看来有2个缺点。
1是看详情页描述最大承重只有20kg,估计不够。
2是螺栓是十字头  ...

螺栓是十字头不是问题。泡沫砖你使用膨胀螺母,其实也拧不紧。

标称20kg,安装多几个,安装好一点,肯定能吊装电视。

当然最好还是我前面说的两面金属板夹紧。

网友:
我装修使用的是这两种,根据不同需求选用不同螺杆,或组合使用。

网友:
先钻个孔,然后再喷进去大量的502?

网友:
泡沫砖上用电钻打孔,用较长的黄鱼膨胀管就行的。剪切力,问题不大。
空心砖才麻烦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宅基地自建房,之前曾打算外墙除外,都使用泡沫砖。

但一想到,挂个热水器都做不了,就换成普通砖了。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144.b6c97484vUGLWP

卫生间填沉坑和楼面铺瓷砖前的平整, 可以用这个发泡水泥, 密度很低,  可大大降低楼的重量,  抗震能力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20702818096&spm=a1z0d.6639537/tb.1997196601.144.b6c97484vUGL ...

别用!

这货根本不能防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别用!

这货根本不能防水。

要先做好防水,  这东西是回填卫生间沉坑/或从楼板铺暗装电线后流平楼板用的.     这个密度才0.3几吨每立方, 每个沉坑的回填物可轻2吨

网友:
现在房子中间的隔断墙全是泡末砖,只要是外面糊了水泥的,挂个电视完全没问题。我家的客厅隔断就是泡沫砖,挂的85寸电视完全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先做好防水,  这东西是回填卫生间沉坑/或从楼板铺暗装电线后流平楼板用的.     这个密度才0.3几吨每立 ...

你不用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厂家都是骗人的。这东西远远不是厂家描述的那么好。

这是我的购买记录,这东西折腾了我3个月,中间拆了一次,我有足够的发言权。

网友:
建议多点固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不用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厂家都是骗人的。这东西远远不是厂家描述的那么好。

发泡水泥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用来回填了两个卫生间,有问题的话看看还能不能补救一下。

网友F:
老老实实用慧鱼,不锈钢、倒刺啥的,远没有慧鱼的好用。
我最近刚挂过一个充电桩,慧鱼膨胀的紧固程度,完全和另外国产的没法比。可以找找闲鱼是不是会便宜点。好用是真好用,贵是真的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发泡水泥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用来回填了两个卫生间,有问题的话看看还能不能补救一下。 ...

你拿一个22mm的50cm长的钻头,打下去,就会发现底部有5cm左右的悬空。那是因为发泡水泥凝固的过程中,多余的水累积起来到底部,后来水干了,于是留下一个悬空的空间。

你倒水倒发泡水泥上面,水会慢慢渗到底部累积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老实实用慧鱼,不锈钢、倒刺啥的,远没有慧鱼的好用。
我最近刚挂过一个充电桩,慧鱼膨胀的紧固程度,完 ...

咸鱼的更不敢买了。慧鱼的仿制假货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拿一个22mm的50cm长的钻头,打下去,就会发现底部有5cm左右的悬空。那是因为发泡水泥凝固的过程中,多 ...

这个事情我也遇到了,确定非常无语。后来我回填阳台的时候,425号的水泥用完了,改用325号的水泥,却发现搅拌均匀,没有积水发生。当然我也不确定是否水泥使用不对,毕竟官方推荐高标号水泥,我后面只用了两袋325号水泥。

楼主(2024-03-28):
最后还是买了慧鱼,效果杠杠的,螺丝拧进去非常吃力,看来吃得非常紧。感觉在泡沫砖上挂电热水器都无压力。
其他膨胀螺丝没有这种效果

裸拧了一个看下效果:

另一角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不用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厂家都是骗人的。这东西远远不是厂家描述的那么好。

请问具体是什么情况?是发泡量不足?还是收缩塌陷?强度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具体是什么情况?是发泡量不足?还是收缩塌陷?强度不足?

一言难尽,反正远离这东西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