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给压力传感器做温度矫正,使用什么算法?

楼主(2024-02-19):
我们想做一款压力传感器,使用桥式扩散硅+带PGA的ADC芯片检测。
在15度环境下对传感器进行了0点和最大值的校准,得到线性方程中的k和b,温度不变情况下的测试结果基本可以接受。
但是随着温度的升高,传感器之前校准得到的k和b都会发生变化,0点也不是0点,最大值会偏小80%左右。
还请大神们给点经验,正常压力传感器的用几个温度去做校准,每个温度做几个点的校准?
如何结合ADC数值和温度数值得到最终的压力数值?使用什么算法?

网友:
就是多变量做线性回归

网友A:
温漂是线性的吗,如果线性的,如楼上所说。一直也关注这类,不知道坛友们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漂是线性的吗,如果线性的,如楼上所说。一直也关注这类,不知道坛友们都是怎么做的。 ...

还没测这么多数据出来,以经验来讲不太可能是线性,毕竟NTC电阻值也不是线性的。
第一步能做个差不多的补偿就行

网友B:
我建议基础性的东西还是老老实实花时间吧?
也就是说每隔几个温度都做一遍压力。。。
做一张大的参数校准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测这么多数据出来,以经验来讲不太可能是线性,毕竟NTC电阻值也不是线性的。
第一步能做个差不多的补 ...

非线性的话,需要自己采集各种数据,多项式拟合一个公式。那生产的时候,单台校准就有点麻烦。如果可以实时获取外界温度,带温感模块倒是还好,可以简单的多KB去适应。但是一般的压力传感器不太会带温感模块。用过一些压力传感器,好像都是靠使用者自己去清零减偏置。有其他的一些日本的传感器,给客户开放了,KB校准流程,当客户发现偏差大时,自己去通过几次按键,来校准KB。

网友C:
压力传感器里肯定有温漂的图,如果温漂是线性的,那就是温度校正的点不对,可能25度校准,你在15度校准了

网友D:
既然是桥式的,天然应该具备温漂互补矫正抵消的,即使有温漂,也应该很小,80%变化,几乎失去桥式的特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桥式的,天然应该具备温漂互补矫正抵消的,即使有温漂,也应该很小,80%变化,几乎失去桥式的特性了 ...

确实如此,ADC芯片使用电流模式给桥供电,同时将桥的供电端作为ADC的REF,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网友E:
以前拆解过不少行业内做的不错的电子秤,没有看到温度补偿的,都是只有简单的差分信号处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基础性的东西还是老老实实花时间吧?
也就是说每隔几个温度都做一遍压力。。。
做一张大的参数校准表 ...

量程的产品不可能做这么多数据在里面,环境也很难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线性的话,需要自己采集各种数据,多项式拟合一个公式。那生产的时候,单台校准就有点麻烦。如果可以实 ...

做产品每个测这么多点确实挺麻烦,先不考虑非线性了,准备用两个自变量(x1 和 x2)和一个因变量(y)执行线性回归做,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传感器里肯定有温漂的图,如果温漂是线性的,那就是温度校正的点不对,可能25度校准,你在15度校准了 ...

传感器厂家给的手册里面还真没有,而且输入阻抗范围是3-8k,实测下来3k多一点,扩散硅这种东西不像NTC电阻一致性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拆解过不少行业内做的不错的电子秤,没有看到温度补偿的,都是只有简单的差分信号处理电路。 ...

只能说电子称的工作环境比较好,压力传感器得适应不同的环境温度

网友F:
恒流供电吧  是不是`电源这里偏离比较大
压力模块换一个  霍尼韦尔的品牌   估计一下子就精准了
国产的桥压力   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桥式的,天然应该具备温漂互补矫正抵消的,即使有温漂,也应该很小,80%变化,几乎失去桥式的特性了 ...

多谢提醒,电流给到传感器,产生的电压超过了恒流源的最大电压的上限,所以我们缩小电流再测试
另外80%指测量结果是标准数值的8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恒流供电吧  是不是`电源这里偏离比较大
压力模块换一个  霍尼韦尔的品牌   估计一下子就精准了
国产的桥压 ...

是恒流供电,霍尼韦尔一听就是用不起的存在,国产的头子才几十块钱,霍尼韦尔你有渠道吗?多少钱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恒流供电,霍尼韦尔一听就是用不起的存在,国产的头子才几十块钱,霍尼韦尔你有渠道吗?多少钱一个? ...

国产的头子是啥品牌
山东的吧
朋友公司使用起来不咋地   现场300kg的经常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说电子称的工作环境比较好,压力传感器得适应不同的环境温度

不是,我们做的都是室外用的各种起重机,装载机等的称重,这个室外坏境温度差别还是很大的,但是没见有专门的温度补偿。另外由于定期需要现场进行校准,只校准一个砝码实际操作可行性都觉得很麻烦了,更别提还想多点或者加入温度去校准。

网友:
做个温度检测,软件再做个查表校正代码

网友:
有专用的调理芯片,加温补就行

网友:
国产和进口的区别,进口的做的好就是这个温补做的好,国产就是垃圾   ,精度校准过其实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