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搞无感FOC控制要学习哪些数学知识?

楼主(2024-02-19):
只有高中学历,工作需要,后面需要搞无感FOC,最近看了一些资料,发现里面有好多数学推导的过程,大部分都看不懂,后面想找付费教程学习,但当前想先补一下数学基础,所以想问下大神们,搞无感FOC控制要学习哪些数学知识?

网友:
如果只是应用,那基本不需要懂太多数学知识。如果是从零开发,那你更多需要的是电机知识,光懂数学是没法开发无感算法的。高中学历并不是你的障碍

网友:
应用就找方案公司的,开发需要搞模型

网友A:
研究VESC吧   还行  我已经搭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研究VESC吧   还行  我已经搭了一个

确实,这个人家已经迭代了很多版本,研究懂流程、懂得改,就很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这个人家已经迭代了很多版本,研究懂流程、懂得改,就很好了。

是的 就是代码体量有点大  改起来会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但是电机跑的很欢快 比我自己写的方波无感 BLDC 跑的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 就是代码体量有点大  改起来会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但是电机跑的很欢快 比我自己写的方波无感 BLDC  ...

先精简,精简到自己想要的地步,移植就很容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精简,精简到自己想要的地步,移植就很容易了

精简是个技术活么?请教下,这种开源方案,可以精简一下,应到冰箱,洗衣机等产品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简是个技术活么?请教下,这种开源方案,可以精简一下,应到冰箱,洗衣机等产品上么? ...

难度有点点大  程序框架挺大只的,而且它是通过计算电流电压 来判断 现在是哪一个相,对单片机的运算能力有要求, 官方的程序 是运行在stm32f4下的。 大家好像也都是基于F4来进行修改, 暂时没看有人移植到其他平台,主要是程序太繁琐了

感觉官方应该出个精简版 才适合程序的推广

里面搞了好多 ,包括陀螺仪  还有无线遥控 什么的, 搞得太复杂了,还带一个操作系统调度

网友:
高等数学,复变函数,信号与系统,矩阵,自动控制原理,线性控制系统。                            不需要花钱,楼主去B站,都有很好的视频教程,耐心看完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精简是个技术活么?请教下,这种开源方案,可以精简一下,应到冰箱,洗衣机等产品上么? ...

应该可以的,不过本杰明的低频还是不太好,需要自己优化,我有个哥们在国际大厂,他们都移植用到家电的室外风扇上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的,不过本杰明的低频还是不太好,需要自己优化,我有个哥们在国际大厂,他们都移植用到家电的室 ...

是基于VESC移植的么?空调的风扇,有FOC方案,几K的ram mcu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基于VESC移植的么?空调的风扇,有FOC方案,几K的ram mcu就可以了

他们直接先精简,到最后把算法提取出来,先用matlab仿真,然后移植到m0内核,去年已经开始大量出货

网友:
VESC 无感的核心部分 是非线磁链的估算角度,我跑了核心算法估算出的角度与编码器有一定的偏差. 看原论文提供的实验图也是有相当的角度偏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