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5k激励器怎样把天线做大?

楼主(2024-02-19):
应用场景是需要Si24R2H感应范围是一个6m*0.3m的平面125k激励器触发,是用漆包线绕一个超大125k天线?还是分成几个拼在一起,用多个激励器?天线方面一点也不懂,不知道怎么绕制

网友:
很简单的,这种情况一般先造一个潜艇用的那种长波天线,七八公里长就可以对付用了。

网友A:
6m的话 用磁棒12V驱动  电流大致 1 A左右  不过很难做到 长6m宽只有0.3m。
如果是跑道上测前后的,用一个6m*0.2m的线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的话 用磁棒12V驱动  电流大致 1 A左右  不过很难做到 长6m宽只有0.3m。
如果是跑道上测前后的,用一个6 ...

你好,6m*0.2m线圈具体怎么做?多粗的线绕几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6m*0.2m线圈具体怎么做?多粗的线绕几圈?

这个和铺设环境有很大关系的,一般需要用电容配。形成LC谐振才能把能量发散出去。线可以粗一点,我之前4m*0.2m的线圈用 1.5平方的单股线绕了3圈,然后配的cbb电容做谐振。 如果你有LCR表 可以测电感然后算电容值,再匹配。 没有的话就是能拿示波器测线圈两端电压。不断匹配电容,当LC谐振是峰值电压最高。

网友:
参考停车场道闸口地上埋的车辆检测线圈,绕成几圈与CCB电容组成串联谐振,线圈就可以进行低频激励信号发射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铺设环境有很大关系的,一般需要用电容配。形成LC谐振才能把能量发散出去。线可以粗一点,我之前4m ...

老师你好,使用A方式还是B方式绕天线电感比较好

楼主:
125K激励 电感量是不是控制在490uh左右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5K激励 电感量是不是控制在490uh左右比较好?

模式是 A,电感量100---800都可以。只要电容匹配就行。490uH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是 A,电感量100---800都可以。只要电容匹配就行。490uH没问题的

谢谢您!谢谢论坛!

网友:
谢谢你的汤圆。
你调试天线的时候  除了 LC调到谐振,还有一个注意点。天线的Q值。 如果你激活距离想远 线圈Q值就要在能激活的范围内 尽量大 (串联电阻要小,或者不串联电阻)。如果想激活的范围小 Q值就要小 (串联电阻要大)。这个也是需要实地测量为准的。建议一开始串联电阻大一点,逐渐减小到可以接受的范围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