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熔胶枪对比拆解【18楼:德力西电动热熔胶枪令人失望、拼多多退货令人惊喜】

楼主(2024-02-20):
【【拆解】热熔胶枪对比拆解,羊毛出在羊身上,果然还是不一样。-哔哩哔哩】 https://b23.tv/R2qXWdq

楼主:
小猴这款看来不错。还有更好的热熔胶枪?

京东自营要179元,

淘宝这家只需要115元是真的吗?

小猴锂电胶枪儿童手工diy制作充电家用无线电动热熔胶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6393286336

楼主:
德力西这款高粘热熔胶条7mm*260mm看起来不错。

还有更好的热熔胶条?最好几年都不会脱落的。

德力西热熔胶棒高粘热熔胶强力手工热熔胶7mm热融胶枪热溶胶胶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2762525026

楼主:
我以前买过这个,非常不好用,很快就坏了。

胶老是堵在里面挤不出来,有几次要拆开外壳。

楼主:
德力西这一款竟然号称电动出胶、18650电池可以更换。我上面的威克士就是因为是手动出胶,用力过猛容易损坏。

不知道通电多长时间开始出胶?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 ... mp;utm_term=CopyURL

楼主:
已经购买了德力西最高配版本。

天猫153元,京东自营189元。当然天猫买了。

网友A:
你搜下 台湾乳白热熔胶,10多年前我买过,粘度应该比透明的好。
不过大多数时候我还是喜欢用塑钢泥,最早是超市买的台湾冠伟,很好用,放5、6年都还能用,后来淘宝买的2次冠伟用起来不一样,放不了都就干了。买其它品牌也都不好用。
现在换台湾伯新,还得用用看才知道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下 台湾乳白热熔胶,10多年前我买过,粘度应该比透明的好。
不过大多数时候我还是喜欢用塑钢泥,最早是 ...

塑钢泥是这种?好用吗? 需要多长时间坚硬?

小孩做手工活,经常需要使用热熔胶。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购买了德力西最高配版本。

天猫153元,京东自营189元。当然天猫买了。 ...

拼多多的品牌店,跟天猫同样可靠的,销量达到5000,143元。

改为在拼多多买:

网友:
我买的京造的,感觉还行

网友:
我买的博世的,感觉也一般

网友B:
这东西挑功率大买就行,80w以上

网友:
感觉这东西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不知道为啥没有卷起来.
L型的设计虽然使用方便,但是很占空间,为对于偶尔轻度使用的,还是那种不带手柄的更好些,
至今没见到使用typec供电的版本
加热体是一个圆筒,胶棒是四周向中心加热,这就意味着导热考虑低一些,出胶慢。为何不将加热体改为圆筒中间增加金属网格,胶棒横截面同时加热,这样应该能大幅度提高出胶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挑功率大买就行,80w以上

功率肯定要大。但7mm不要求很大的功率,11mm才需要。

更重要的是:必须是电动送胶!!!!

楼主:
我之前买过2支比较贵的热熔胶枪,都是很快损坏,非常不好用:

网友:
热熔胶不可塑,塑纲泥可以捏成各种形状,24小时,硬后石头一样。你选的可能是带釉面的,像陶瓷有光泽。

网友:
家里有上幼儿园的娃,热熔胶枪是刚需,用来做小制作最简单。

楼主:
引用 楼主:
拼多多的品牌店,跟天猫同样可靠的,销量达到5000,143元。

改为在拼多多买:

德力西的热熔胶枪,真令人失望。

本来以为拼多多退货麻烦,也就当做浪费143元了。刚才想起,不如试一下,8天了,不知道还能不能退货。

我填写的是“质量问题”。因为已经使用过,喷嘴已经有胶。使用了一包胶条(10条),自扣5元。

拆开了一包10条的透明胶条测试,第1条很顺利出胶,第2条怎么弄都无法出胶,换了第3条能出胶。关机充电后再使用,又无法出胶......总共测试了7条,大部分时间无法出胶,都要折腾好久才勉强能使用一会。这样的产品使用起来太折腾,可以说根本无法正常使用。(注:原装的彩色胶没有拆开,只拆开了1包透明10条的,退款金额扣5元(143-5=138)

楼主:
引用 楼主:
德力西的热熔胶枪,真令人失望。

本来以为拼多多退货麻烦,也就当做浪费143元了。刚才想起,不如试一下 ...

没想到,拼多多退货,竟然不需要店家同意。我提交申请大概2分钟,系统就同意退货。

明早起来到菜鸟点寄出。12元运费,拼多多会退8.5元。

PDD工具赵辉 18456151315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 花街镇花金线339号道明安防小微园20幢北一楼(北面一楼电梯口)

网友:
PDD的退货,只要你和小二多纠缠几句,都会自动弹窗问你是不是要退货,需不需要客服介入?

网友:
PDD退货现在很给力的,甚至便宜的东西都是  “只退款,不退货",都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拼多多退货,竟然不需要店家同意。我提交申请大概2分钟,系统就同意退货。

明早起来到菜鸟点寄 ...

我前两天买了一个置物架
质量堪忧而且尺寸还发错了
申请退货
结果拼多多直接告诉我不需要退货了
直接给我退款了

楼主:
测试了左边4.9元包邮的50w 7mm 热熔胶枪。除了电源线只有1米稍短外,竟然相当好用。

感觉30来秒就可以出胶,大功率的好处。

我又下单买了2支。几个小孩可以一起玩。

网友C:
我都是买最便宜的,7mm的买的几块钱的。11mm的买的100W的,13块,因为我经常用125度热熔胶。
7mm和11mm的都没有遇到过不出胶,也没有被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买最便宜的,7mm的买的几块钱的。11mm的买的100W的,13块,因为我经常用125度热熔胶。
7mm和11mm的都 ...

不好的热熔胶一年之后会脱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的热熔胶一年之后会脱落。

7mm那种低温的我基本不用了,天气热了以后就软了。之前给老大粘鞋子上的花,后来确实是掉了,不知道是被她踢掉的还是自己掉的。
我用的高温的还没有发生过脱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的热熔胶一年之后会脱落。

胶枪  是只要买这种  蓝色类似于一次性的品质。

插交流功率很足的。 用完坏了就丢。可以多买几把。

我小孩读完整个小学。大约用了5把。    (课外手工课比较多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7mm那种低温的我基本不用了,天气热了以后就软了。之前给老大粘鞋子上的花,后来确实是掉了,不知道是被 ...

高温的?给个地址,我买点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温的?给个地址,我买点试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4bbf2e8dWGPfUv
莫老大,这种都是白色,不是透明的,注意下。

网友:
耐高温的之前用过,粘上去明显要比普通的难抠下来,有白色的和黑色的,好像没有见过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51njrm21dbe&id=545088173441&spm=a1z09.2.0.0.4bbf2e8dWGPfUv
莫 ...

好的,谢谢。我之前一直使用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