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带凸台的不锈钢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24-02-20):
如题,这么小,底座很薄的不锈钢片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假如我图画好后怎么加工? 某宝能找人吗? 嘉立创呢?

网友:
冲压或者旋压的吧

网友:
看看是哪种不锈钢,厚度以及延展性,找个路边的激光切割,给图让他看看怎么加工,样品可以后上油压搞一些,可能有接近的模具,量大直接开模,这种要连续模具,冲压产量高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电极贴片上的扣子,有单独卖的,应该是冲压出来的

网友:
楼主图上的件圆盘部分带有CD纹,这表示这个件高概率是车床加工出来的。
底座薄也可以车出来,只要不是铝箔纸那么薄就行,图里这种类似纸张厚度的是可以实现的,
凸头加工好,尾座过来夹住凸头外圆,斜口切断刀切下来就行,然后振动抛光去毛刺。
我建议黄铜镀镍而不是不锈钢,除非不锈钢是刚需,如果用不锈钢建议用易切削的不锈钢。
冲压也可以做,但是冲压做这个是空心的,如果要冲实心的话,这种应该叫精密冷锻。

网友:
发个反面图片,可能是铆钉工艺

网友:
发个反面图片,可能是铆钉工艺

手机发送,居然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