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箱上打直径15mm的孔,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24-02-20):
家里经常使用箱子装水果蔬菜,我之前都是使用钻头打孔,打出来的孔很粗糙。

有什么干净利落的工具?

网友A:
木工钻,类似于开铰链孔的,中间是定位的

网友:
用冲孔试试

网友:
空心冲反面垫硬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工钻,类似于开铰链孔的,中间是定位的

这个不行。狗咬般,很难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最接近纸箱刀模压出来的效果了

网友B:
如果不追求圆孔,裁纸刀开方孔应该干净整洁

楼主:
你这个可行。

我的疑问:下面垫一个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追求圆孔,裁纸刀开方孔应该干净整洁

不好看,费劲。

网友C:
如果位置不是很刁钻的话有种钳子类型的打孔器用过还可以,就是一个一边是圆形刀头的钳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可行。

我的疑问:下面垫一个砧板?

这个就是放在不要了的木板,橡胶板或塑料板上用锤子敲的,下面没有对应的孔,被切下的圆片会留在那个工具内部
会在垫板上留下一个痕迹,所以一定要用不要了的东西垫着,而且硬度要低于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放在不要了的木板,橡胶板或塑料板上用锤子敲的,下面没有对应的孔,被切下的圆片会留在那个工具 ...

在两家店各买了一支14mm的冲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位置不是很刁钻的话有种钳子类型的打孔器用过还可以,就是一个一边是圆形刀头的钳子 ...

不行,现成的箱子位置很刁钻。

网友E:
参考皮具开孔工具:

上匠打孔器电动腰带裤带皮革皮具打洞机工具圆冲子家用打眼神器-tmall.com天猫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38fe523cu8bCsb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皮具开孔工具:

上匠打孔器电动腰带裤带皮革皮具打洞机工具圆冲子家用打眼神器-tmall.com天猫  https: ...

竟然是使用电钻的?

我还以为是使用锤子敲一下的。冲孔,冲的意思,就是用力上下撞击一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竟然是使用电钻的?

我还以为是使用锤子敲一下的。冲孔,冲的意思,就是用力上下撞击一下啊!!

传统就是锤子敲的
这个装电钻上的是商家搞创新,也不是不行,但大可不必而且不一定是好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竟然是使用电钻的?

我还以为是使用锤子敲一下的。冲孔,冲的意思,就是用力上下撞击一下啊!!

我问你店家,是使用锤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统就是锤子敲的
这个装电钻上的是商家搞创新,也不是不行,但大可不必而且不一定是好事 ...

电钻的效果肯定不会好

网友A:
打完孔外面加个类似出线的塑料保护圈套着呢,这样行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钻的效果肯定不会好

是的,哈哈上面店家自己都说锤子

网友:
把开孔器装到万用宝的输出轴上,开孔器选择齿比较密的,薄的

网友:
找个二锅头铝盖,慢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完孔外面加个类似出线的塑料保护圈套着呢,这样行不行呢

没有必要。

网友:
或者啤酒瓶盖,一锤子一个

网友:
家庭条件只有把箱子拆开冲孔,或者是用电钻先打个特小的孔做导引,再用木工的开孔器。或者是用20000转的电主轴使用3尖的木工钻头,各种操作实在是有点不值。不过人类文明之所以没有救了,就是因为想干不可能干好的事情,等今后实现了共产主义,想要一个什么纸盒装米去拿一个就可以了,根本不用担心别的,而且也不会多拿,因为人的觉悟之高,不是现在的我们能理解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孤身出差敏感部位痒痒了,怎么破呢。

网友F:
没人推荐用这个吗?
做个小冲压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人推荐用这个吗?
做个小冲压模就可以了。

这个的确比锤子敲方便。

如果长期使用,值得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