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SC 用TOOLS 能转了,但是想改程序好像有点无从下手,太大了

楼主(2024-02-21):
不想拿它当 驱动器用,想直接在主控里拿来直接做控制部分程序,大家有这么弄得吗

不然还得额外增加一个 主控芯片了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但你至少得看懂理解部分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但你至少得看懂理解部分代码

参数太太太多了   崩溃

网友:
理解关键部分的吧,程序的入口、关键参数的获取,然后自己能添加控制函数,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B:
请问VESC 用什么平台的,比如硬件、软件开发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VESC 用什么平台的,比如硬件、软件开发平台。

stm32f4
性能感觉还可以  调的无刷无霍尔

网友:
硬件KiCAD,程序GCC+VScode,有网友已经移植到Keil了的

网友C:
VESC和Odrive都差不多吧。但是程序搞得太过复杂,应用起来反而不方便。如果是带编码器的应用,一些开源的小一些的FOC项目反而更容易上手些。
推荐一个自己借鉴过的一个开源项目,上位机和单片机程序做的都很不错:https://github.com/codenocold/dgm?tab=readme-ov-file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ESC和Odrive都差不多吧。但是程序搞得太过复杂,应用起来反而不方便。如果是带编码器的应用,一些开源的 ...

记得这个是一个坛友做的,好像是精简版的ODriv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记得这个是一个坛友做的,好像是精简版的ODrive

是的,不知道作者是否还在坛中。实测上位机还是MCU程序做得都很精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ESC和Odrive都差不多吧。但是程序搞得太过复杂,应用起来反而不方便。如果是带编码器的应用,一些开源的 ...

这个很不错,MDK 的开发环境,容易搞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知道作者是否还在坛中。实测上位机还是MCU程序做得都很精细。

有没有VESC的简化版本?

网友A:
要简单的可以看看SimpleFOC,比VESC与ODrive要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VESC的简化版本?

暂时还没找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简单的可以看看SimpleFOC,比VESC与ODrive要简单一些

电路已经按照最新的 VESC 设计了  这个比较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