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78发烫

楼主(2024-02-21):
大佬们,最近做了块使用max1978控制DFB激光器TEC的板子,电路原理图使用技术手册推荐的典型电路,上电后工作也挺正常测试控温精度能到0.05℃左右满足我的需求,就是芯片发烫烫的离谱能到100℃左右,后来加了散热片降温也不明显,MAX1978 MAXIP引脚设置为REF MAXV引脚设置为500mv。控制的TEC最大电流2.5A 最大电压5.4V 最大功率7.22W
下面图片ADC_T2是检测温度  ITEC_I是MAX1978反馈的通过TEC的电流值  ITEC_V是MAX1978ITEC引脚的电压
大佬们给小弟指点一下迷津,是不是MAX1978驱动不了我这个TEC

楼主:
测试数据

楼主:
MAX1978的原理图

网友A:
不太正常,看你打印出来的日志,温度不应该这么高的,是用的四层板吗?
另外你的原理图看着有点怪,LX1和L2为什么接的+5V呢?

网友B:
你什么激光器,这么大功率的TEC?

另外TI有很多文档,可以利用buck-boost芯片驱动TEC,成本比这个好多了,自己软件内加入PID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正常,看你打印出来的日志,温度不应该这么高的,是用的四层板吗?
另外你的原理图看着有点怪,LX1和L2 ...

温度我是设定的是35.2℃,ADC_T2反馈检测热敏电阻的温度,LX1和LX2没接到5V上,是临近的PVDD接到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正常,看你打印出来的日志,温度不应该这么高的,是用的四层板吗?
另外你的原理图看着有点怪,LX1和L2 ...

用的是双层板,只在底面做了小的散热铺铜,但感觉发热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激光器,这么大功率的TEC?

另外TI有很多文档,可以利用buck-boost芯片驱动TEC,成本比这个好多了, ...

用的1530波长的国产DFB激光器,MAX1978带不了这么大功率的TEC吗?

网友A:
我和你这个所有的参数都差不多,不会是用来测气体的吧
我发热没你这么严重,影响比较大的是电感的功率、线路板布局,大电流的线路一定要加粗,用大过孔或者焊盘,最好用四层板,电源和地单独走一层,还有就是芯片底部的热焊盘一定要开孔焊接上
这芯片性能还不错,我用着测长期漂移都能到千分之几℃,需要严格控制所有电源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1530波长的国产DFB激光器,MAX1978带不了这么大功率的TEC吗?

你文章里面的功率就是胡写的,给人误导的比较严重,实际根本不可能有这么高,激光器早就烧掉了,看你下面的测试数据就行
你激光器的驱动电流有多大?激光器发光功率有多少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这个所有的参数都差不多,不会是用来测气体的吧
我发热没你这么严重,影响比较大的是电感的功率、 ...

是的我也是用来检测气体的,查看了一些论文感觉这款芯片不错,就做了一块没想到发热这么严重,中间改过MAXV的电压设定的到1V发热还是没有缓解,实在想不出啥原因,按理说要是击穿了也不应该能控温到0.1℃啊,想不通,您使用的激光器的TEC参数也和我差不多吗?我的原理图应该问题不大吧,另外可以的话能帮我看看pcb布板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文章里面的功率就是胡写的,给人误导的比较严重,实际根本不可能有这么高,激光器早就烧掉了,看你下面 ...

激光器技术手册上写的,可能技术手册也是瞎写的,我的激光器光功率是20mw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是用来检测气体的,查看了一些论文感觉这款芯片不错,就做了一块没想到发热这么严重,中间改过MA ...

差不多,我用的1650nm的,好多年了,我大概是17年用的这款芯片,产品上现在还一直用着呢,一年能用个几百套,正常工业环境都不需要加散热片的,高低温都打-40到70,我先找找以前的文件,对下原理图,其实问题大概率出在硬件,这东西对布局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我用的1650nm的,好多年了,我大概是17年用的这款芯片,产品上现在还一直用着呢,一年能用个几百 ...

好的感谢,我感觉我应该PCB布局做的不好,能不能给点建议,调试着没啥头绪,就是温度太高就很难受

网友:
这么多大佬做tdlas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我用的1650nm的,好多年了,我大概是17年用的这款芯片,产品上现在还一直用着呢,一年能用个几百 ...

能详细和您沟通一下吗?实在想不出啥原因了 可能会耽误您时间,可以接受付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我感觉我应该PCB布局做的不好,能不能给点建议,调试着没啥头绪,就是温度太高就很难受

原理图PID参数那块图里没有,其他应该是没问题的
布局我都快忘的差不多了,基本原则就是大电流链路上的线都要加粗,我印象中1978直接可以下载到官方的PCB啊,直接参考他们的布局和走线就行了,芯片底部要开个大焊盘用锡和电路板焊起来的,官方的demo板也是这样的
再检查下激光器的热沉,还有你这款激光器应该功率确实比较大,最大出光功率估计50mw以上了,如果只用20mw的话这个片子肯定是没问题的,50mw以上肯定要换芯片了
你说芯片温度高,测试没问题,也不一定没问题哦,很有可能长期偏移比较大,一两个月吸收峰就没了,或者隔个几天吸收峰就没了,温度波动肯定也大,这片子真实水平控到千分之几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PID参数那块图里没有,其他应该是没问题的
布局我都快忘的差不多了,基本原则就是大电流链路上的线 ...

看技术手册一直不明白哪个是电流输出口感觉应该是0S1和OS2但其数据手册上又说Output Sense 2. OS2 senses one side of the differential TEC voltage. OS2 is a sense point, not a power
output.,难懂,另外官方的技术手册上没有PCB布板指导,测试的时候才发现有MAX1978开发板那里面有布板图,后悔没早看见。另外技术手册上TEC就那个参数可能也不太对,先问问厂家吧,国产的激光器不会技术参数也标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PID参数那块图里没有,其他应该是没问题的
布局我都快忘的差不多了,基本原则就是大电流链路上的线 ...

这是pid回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和您沟通一下吗?实在想不出啥原因了 可能会耽误您时间,可以接受付费 ...

可以,付费就不必了,咱们坛友间互相帮助,需要沟通其他东西的话可以私信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
电感的布局和走线感觉有问题啊,又细又长又远

网友B:
MAX1978我之前也考虑过,一方面是价格太贵,一方面是外部软件控制温度还得占用一个DAC,索性直接参考了TI的方案,全桥线性或者开关的都可以使用,TEC的电流不大,就算用线性的整体效率也是可以接受的,况且用激光器的地方也不用考虑功耗啥的。直接NTC接到高位数的ADC,MCU跑各PID,输出高精度PWM去调节全桥输出的电压,一样可以做的非常精确,而且物料通用,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付费就不必了,咱们坛友间互相帮助,需要沟通其他东西的话可以私信你的联系方式 ...

不好意思我现在好像还没有私信的权限,您能向我邮箱发个邮件我再给您发过去联系方式吗?邮箱101932025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1978我之前也考虑过,一方面是价格太贵,一方面是外部软件控制温度还得占用一个DAC,索性直接参考了TI的 ...

TI使用的是什么方案呢,看论文那会怎么发现的TI的方案的,小弟硬件方面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TI使用的是什么方案呢,看论文那会怎么发现的TI的方案的,小弟硬件方面不是很懂 ...

字数补丁......

网友:
OS1  OS2看这个框架图
L2的那个线确实太细了
TI的方案确实也可以,还有DRV8850之类的芯片也可以,实际做出来温控精度会差一些,如果温控精度够你需求的话确实便宜又大碗,我印象中LT也有温控精度和1978相当的,这两款的温控精度独一档,其他方案稍差一些

网友:
恕我直言,布线找个人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