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玩过CANOPEN的伺服电机吗?感觉驱动蛮难的。

楼主(2024-02-21):
今年玩了一个国产的伺服电机,搞了一个CANOPEN控制的。

但感觉驱动好难,文档不清晰,对第一次玩的人不友好。。

有没有什么开源的QT或C++控制伺服电机的开源程序呢?

网友:
我搞过,感觉挺简单的,就是各家的驱动器不是完全兼容,特别是驱动器上电初始化使能时序这块

网友A:
canopen感觉各家兼容性不行,据说ethercat会好一些,知道人说说情况呢

网友:
你使用单片机平台还是X86平台?你做主控?主控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open感觉各家兼容性不行,据说ethercat会好一些,知道人说说情况呢

ethercat伺服电机协议也是基于canopen对象字典协议的吧,估计兼容性应该和canopen一样,canopen伺服协议主要是各家的控制字和状态字定义不是完全一致,还有就是上电伺服电机初始化使能时序不是完全一样,其他的兼容性都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open感觉各家兼容性不行,据说ethercat会好一些,知道人说说情况呢

ethercat其实就是在以太网硬件上跑canopen的那些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