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和KEIL那个版本稳定?

楼主(2024-02-21):
电脑只有M2 256G ssd加512机械硬盘,准备更换M2 1T+ sata 2T SSD硬盘,重装系统和配置工作需要开发环境,请各路大神讨论下IAR和KEIL那个版本稳定(需要比较新的)。现在用keil版本5.23,IAR版本是7.3。

网友:
一直使用iar,最新9.50.1

网友:
一直用iar7.8

网友:
iar8 不好用, iar9 启动速度比iar7快

网友:
IAR9,确实好很多了。但还是有时候会死机。

网友A:
请教一下,现在9501版本的自动补全功能,好像不太好用,提示的时间很短,都来不及选择,难道是哪里的设置问题,还是和低版本在冲突?现在还装有8.4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现在9501版本的自动补全功能,好像不太好用,提示的时间很短,都来不及选择,难道是哪里的设置 ...

我都用的vscode,爽歪歪

网友A:
IAR的IDE现在做的也不错了, 直接在上面仿真还是比较方便, VScode没大了解仿真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用的IAR9.4的  mdk准备等mdk6出来了再去用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AR的IDE现在做的也不错了, 直接在上面仿真还是比较方便, VScode没大了解仿真是什么个情况 ...

vscode当编辑器用,比iar自身的要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scode当编辑器用,比iar自身的要好

这个赞同,vscode号称宇宙最强编辑器,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网友:
编译器我一般选新不选旧,用最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code当编辑器用,比iar自身的要好

我用SI4做编辑

网友:
vscode插件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赞同,vscode号称宇宙最强编辑器,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不知你们遇没遇到vs code搜索不全,总感觉对它的搜索结果不能完全信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们遇没遇到vs code搜索不全,总感觉对它的搜索结果不能完全信任

好象还没有。。。

网友:
9.50.1T有河蟹包吗

网友:
药的配方和原来一样

网友:
似乎已发布到9.50.2了

网友:
vscode 有没有很好用的插件,大家推荐下好用的插件,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