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1.0转PH2.0的转接线接触不良

楼主(2024-02-21):
6Pin的转接线用作SPI通信,SH端和PH端明明都插的很牢固,很难拔下来,可有时稍有移动就会接触不良,导致SPI信号异常,需要重新插一次才好。

猜测是端子内部不牢固,是我TAOBAO买到劣质货了吗?大家有什么做转接线的商家推荐的?

网友:
遇到问题先上示波器。也许干扰太大把spi状态搞乱了死机了。

网友:
降低SPI速度试下,spi速度较快不能拉长线

网友:
里面的GND多搞两根

网友:
有些连接器,针与簧片接触的面会发黑,可能有必要检查一下。另外,插的很牢固不代表实际很牢固,簧片在插头内是活动的,拉动线时它会直接动,而插头的塑料部分是不会动的,掉是不会掉下来,但是它是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