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检测风筒风量的方案

楼主(2024-02-21):
在吹头发的风筒上口处做一个检测吹风量的元件或部件,
现成的部件成本太贵了(几百),寻求一个合理的方案。
部件安装不会太干扰原来风路。

网友:
测发热丝电阻

楼主:
感谢提供建议,产品是没有发热电阻的,
是否有一种发热电阻与测量电阻做到一起的,两线加热两线测量电阻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建议,产品是没有发热电阻的,
是否有一种发热电阻与测量电阻做到一起的,两线加热两线测量电阻 ...

是否有我不清楚,但我感觉应该没有给电吹风加风量检测的。
如果是没有发热丝的风机或觉得测量发热丝有困难,可以使用额外的细电阻丝或电阻来做,
这个叫hot wire air flow sensor或thermal flow sensor,有多种形式,
吹风机的应用应该不需要什么精度,简单来搞的话,那就恒流电源给一个电阻通电发热,
测电阻两端电压来判断它的电阻就可以了。
风大的话,它就凉快,电阻就小,电压就小,
反之风小电阻热,那就电阻大,电压也就大。

网友A:
类似风力计/流量计  一样做个可以被风吹转动的小结构件,结构件触发光电开关【或者可以不做转动结构,只做形变结构,然后用应变片测应力,就是风越大可以把你某个结构吹得形变越严重】
用气压传感器
用超声
用咪头,类似电子烟,也可以说是气压传感器了

2楼说的,可以搜  风流感应模块【这种使用前提:空气气流温度要稳定或者已知】

网友:
吹热风,风口温度不低的。。想想行不行吧

网友:
出风口固定,风量就是和风速相关吧。风速的话,应该跟压力相关。直接测内部固定位置的压力就行吧。压力越大,风速越大,然后拟合一下曲线,用多次方程,通过压力计算风量。

网友:
是要做高速风筒么,看用的是1元的mcu。找个现成的成品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风力计/流量计  一样做个可以被风吹转动的小结构件,结构件触发光电开关【或者可以不做转动结构,只做 ...

正在淘宝买一个应变片模块,风吹到应变片就可以根据变形量来输出电压;
另外用过100G的电子称模拟测试,数值变化会随着风量大小而变化,但线性如何没有验证过;
最后还是怕量产时这个配件一致性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建议,产品是没有发热电阻的,
是否有一种发热电阻与测量电阻做到一起的,两线加热两线测量电阻 ...

给一个固定的电压,测电流就好了

楼主(2024-03-23):
引用 网友B:
给一个固定的电压,测电流就好了

不知道这个发热片电流需要多大,了解了一下其他产品,发热片电流有100多毫安,而且随着风量加,要维持温差,还要加大电流才行。电池供电,占了1/3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