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微电流电机?比如10毫安就能转动起来的电机?

楼主(2024-02-22):
有没有3V或者5V供电,微电流比如10毫安就能转动起来的电机?稍微有点点微微风就行。
找微型风扇(20mm~40mm均可),要求10毫安就能转动起来的,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产品?

网友:
8mA,不知道真实不。可以买一个测试,反正不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4349193022280

网友:
之前测过非常小的空心杯,好像也得几十mA吧。
太阳能小马达,看到有20mA,可以搜搜

网友:
压电风扇 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2b12523cqcSlGs
这个空载有15mA,或许串电阻看看,我家里也有这款

网友:
3V、5V电压有点高,这么小电流那么直流阻抗要很大,估计这样电机难找或者不好做。dcdc降压到1.5V,电流20mA,我上面提到的款式好像也满足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16&id=676454826712&ns=1&spm=a21n57.1.0.0.2b12523cqcSlGs
这 ...

大侠,有没有现成的长得跟散热风扇一样超薄的呢?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8.12.32675d957xBOdY
这种吗?这个30mm,5V,100mA。3线PWM调速看把速度调尽量小,电流看漫步满足

网友:
小功率电机一直都是技术难点

网友:
也许CD机或日本的磁带机电机的设计在这方面是很有优势的
但是要买成品的话,估计难整

网友:
看来要找无刷风扇把转速降下去
还有就是使用空心杯电机,自己找扇叶,酒精测试仪吹嘴里面就是用的空心杯电机

网友:
我想到了,有一种国内能买到的电机,肯定能满足楼主的电流需要,只是转速不一定能。
有一种玩具,类似雪花球,太阳能的,照到光它就会慢慢旋转,这个东西内部旋转的电机其实是一个钟表机芯,只是没有安装那么多的齿轮而已,是挂墙上的那种钟的塑料机芯里的那种尺寸的电机,并不是像钟表那样一秒一跳的,它是连续转,如果是只使用它的电机的话,那么转速其实是比较可观的。
这东西的电流和电压肯定足够小。

还有一个选择是很多车载的摆件(玩具或智商税)里面太阳能驱动的300系列或400系列(R300C,RF310,RF300,RF410CA这种),这个不一定能10mA以内,但电流也肯定是相当小的,因为这种东西的太阳能板都很小,不比计算器的太阳能板大多少。这种电机也能买到全新的。

网友:
楼主太客气了。

买一个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B:
如果仅需要风的话,有陶瓷振荡器 可以产生微流动的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需要风的话,有陶瓷振荡器 可以产生微流动的风。

需要轻微抽风引流的,感觉陶瓷振荡器不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轻微抽风引流的,感觉陶瓷振荡器不合适

有无风叶的风扇, 很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无风叶的风扇, 很适合你

有几厘米大小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几厘米大小的么???

手指头大小的都有, 前两年找过。 好像就是坛友推荐的, 就是压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指头大小的都有, 前两年找过。 好像就是坛友推荐的, 就是压电的

不知道这个赛博风扇哪里能买到

【【官方双语】好几年没见到这么让人激动的硬件了 - Frore Systems@Computex 2023#linus谈科技-哔哩哔哩】

https://b23.tv/c4DYoyp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赛博风扇哪里能买到

【【官方双语】好几年没见到这么让人激动的硬件了 - Frore Systems@Compu ...

就是这种, 我也没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赛博风扇哪里能买到

【【官方双语】好几年没见到这么让人激动的硬件了 - Frore Systems@Compu ...

这个太高科技了,用不起啊。确实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轻微抽风引流的,感觉陶瓷振荡器不合适

如果是给传感器抽气取样用之类的话,压电陶瓷还真可以,网上有压电陶瓷做的鱼缸增氧泵,非常简单,
1片40mm~50mm大的压电陶瓷蜂鸣片,2个硅胶做的单向阀,220V交流阻容降压串电阻后就接压电陶瓷了,几乎听不到噪音,出气量并不小

网友:
2楼那个风扇用的话要注意,1)低温时性能变差。2)润滑油撑不了多久,性能也会变差。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电机马达

网友:
有直径在1元硬币大小的无刷电机吗,越扁越好,每分钟转1000转,负载很轻,相当于对扭矩没什么要求,年用量5000只,有坛友介绍一下厂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