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给keil添加插件?比如调试过程中滑动条修改变量。

楼主(2024-02-22):
是否可以给keil添加插件?比如调试过程中滑动条修改变量。

网友:
调试过程中修改变量
啥插件有这样功能,

网友A:
记得以前空军哥搞过类似的,忘记是显示、还是控制的了,可以论坛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空军哥搞过类似的,忘记是显示、还是控制的了,可以论坛搜一下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