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导弹居然用的是stm32

楼主(2024-02-24):
(图片)

网友:
还是打磨的,继电器有点像国产宏发的

网友:
反过来看看该不会有客户编码吧?......看这个有可能上SMT了.....

网友:
你猜旁边两个是2596还是2576😃

网友:
这排线的使用方案

民用车规级都不行

网友:
不是STC差评

网友A:
接线还是一根根焊上去的,体现工匠精神

网友B:
启奏楼上,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或者日本和俄国,军品板子的外观都不是很大,至少线都是这样焊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线还是一根根焊上去的,体现工匠精神

这样最可靠的,但凡用插座都是个隐患,反正是一次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启奏楼上,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或者日本和俄国,军品板子的外观都不是很大,至少线都是这样焊上去的 ...

我拆过的军工板子,基本都是有连接器的 。

网友:
我以为导弹的板子都是高大上的。

网友:
但凡弄个排线或者改个FPC焊排都可以当它是工业制品,但一根根单根线,真的难绷,恐怕长度偏差大,焊接也一致性差,真当工艺品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的军工板子,基本都是有连接器的 。

你那不是上天的东西,像地面雷达啥的也用大把的接插件,在一些船用设备大量的连接器反而比直接焊线头安全的多。但上天的就完全不同,最起码要减重不是。

网友:
工期这么紧,能飞不就行了嘛

网友B:
楼上所言极是,这些线一看就不是大国能干的事情,特别像一些国家的东西,像中国早就利用美版801标准重新规划了国军标,不会出现这类东西的。俄也不会,那么这张图片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所言极是,这些线一看就不是大国能干的事情,特别像一些国家的东西,像中国早就利用美版801标准重新规 ...

你认为这图假的?

这是乌克兰从击落的导弹碎片上找到的。

网友:
没有认为是假的,一定是真的

网友:
哈哈   还磨片了。会不会是国内某些小公司做的?

网友:
大家一起猜猜是否是国产的?要是有高清图片就更好判断了

网友:
怎么看出来是STM32?都打磨了看不出来啊!

网友D:
这些器件都没加固,发射的瞬间 这些器件都挂了,尤其那几个电容。

这几个电容也不像是固态的,一般电解电容不会出现在这类武器上,做好后什么时候用还不知道,到时候电容都失效了。

大量的贴片器件,全铝外壳,感觉是某种批量产的消耗品。
//-------------------------------------------------
这个产品的结构和器件布局,和我很多年前做的某个东西很相像。用途也是在天上,不过不是武器。

网友:
竟然还有飞线。。。

网友:
不要阴阳怪气的,多接触不同行业的东西。

排线的做法在这个用途上很正常,也正常,如果换接插件,一个是成本,另外一个是接插件一定没有这样焊接的靠谱。

不要以为这上面用的线和平时工业和民用的一样。

在可靠性面前,花里胡哨的东西都不会选,基本都是基础工艺,怎么靠谱怎么来。

网友:
这个就是手机中的老年机而已,
非要去和几大千上万的比。。。

网友E:
最亮的点,居然还有继电器,这个在运动物体上的可靠性可比电容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亮的点,居然还有继电器,这个在运动物体上的可靠性可比电容差多了。

太多了。。其实一点也不差,功耗大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些器件都没加固,发射的瞬间 这些器件都挂了,尤其那几个电容。

这几个电容也不像是固态的,一般电解电 ...

好眼力,军品对铝电解一直有刻骨的仇恨

楼主:
100万元的示波器上可能也有飞线。

网友:
看这激光打磨手法,像是华强北的

网友F:
这个焊线的方式是正确的,而且会很可靠。靠这个方式去火星都没问题。也不要以为汽车上没有类似的设计。
这与电子垃圾随便一根线焊板子上是不一样的,仔细想想。最好思考一下那个机械固定与焊点的距离。

反倒是贴片的电解电容的抗震抗冲击极差,很容易断脚,它使用这个,说明这个东西至少在电容径向方向没有很大的加速度。

编辑补充:
恩。。但要是同时考虑继电器。。那可能各个方向都没有很大的加速度了。

编辑补充2:
看了下这东西就是用扎带捆绑在炸弹上的滑翔外挂,纯粹一次性铁皮滑翔机,那确实没有什么加速度了,无所谓的。
从网上其他图片来看这货使用4个民用GPS,民用GPS仍然可用实在是有点奇怪,难道不希望大规模的禁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焊线的方式是正确的,而且会很可靠。靠这个方式去火星都没问题。也不要以为汽车上没有类似的设计。
这 ...

这种焊接,在保证焊接牢靠?人工焊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焊接,在保证焊接牢靠?人工焊接的呀。

你没有去翻看那些国外(老美)各种航材拆机吗?类似的太多了,全是线,,,
当然图上的这个比较差一点,因为没有各种质检的表面痕迹(比如点蓝漆/红漆),真正的军品像这种工艺的地方是严格检查的,否则咋那么贵嘛。
还是因为图上的整个工艺属于新老结合的方式,让现在的人看了觉得怎么这样啊,

网友:
而且这只是一个几百元的老人机而已,非得去跟动不动上万的手机比,

网友G:
军工产品上常见的橘红色钽电容,有了解的么,有啥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军工产品上常见的橘红色钽电容,有了解的么,有啥优点

红豆豆和黄豆豆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
那个铝壳太厚了,弄个铁皮盒子就行,成本低,重量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焊接,在保证焊接牢靠?人工焊接的呀。

是的。NASA也会人工焊接,人工并不等于不可靠。

连接器外部连接的线缆会带来机械载荷,这可以造成与PCB硬连接的连接器焊接失效,
用线将连接器和PCB连接在一起可以卸掉这个载荷,连接器固定在外壳上,机械载荷传给外壳,
而且你可以看到将连接器固定在外壳上的螺丝是带有红色的胶的,甚至整个涂满,防松+防腐蚀(铝外壳)。

PCB上的焊点不可受力和反复的折动,为了防止力和运动传递至焊点,连接到PCB上的线缆需要额外的机械固定,
在这里,就是那根套着绝缘管压住电线的金属丝。线怎么动,焊点位置是感受不到的,所以这个焊点不会开焊。

连线部分它有一点没有做,就是那些线没有捆扎固定,这将导致线在振动中疲劳失效断裂,
但是这是一个一次性的低成本简易装置,所以可能并不需要考虑那种尺度的疲劳问题。

这类设计可以在很多网上上世纪的军用和航空航天的拆机图里看到,距今可能超过50年。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好眼力,军品对铝电解一直有刻骨的仇恨

铝电解电容在高空或高海拔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铝电解电容在高空或高海拔容易出问题

远不止这些事情,主要是在环境使用就完蛋了,没有人敢用

网友:
这个产品外接线的焊接 没有问题。。军工产品都是这么焊接的,而且很可能里面的飞线一堆,这个都是少的了。

我们的商用产品不用手工焊接的原因是 成本和可靠。因为我们的工人焊接能力有限,而军工的焊接人员都是要考证的。

网友:
二维码居然一扫,呀呀呀
暴露😆😆😆😆

网友:
大家看到这飞机的外壳、转向结构和动力,就知道它的速度变化很慢, 就不要以导弹那种有几十个g的动作的武器标准来要求它的电路板了,那样就不便宜且材料不好找。
它要的是廉价量大, 用枪来拦截它都会亏本的那种廉价。

网友:
e```壳子对外接口不是DB9吗?

网友:
不要太纠结军不军品的了,现在的民用PCBA技术已经足够可靠,能够应付很大部分“军用”场景,例如俄乌双方都大量使用的自杀式无人机,全是淘宝货,击杀坦克和装甲车无数。

网友:
军品要求高是冷战的产物,平时不打仗,一打就是互相毁灭,所以要求突然发生战争时武器要马上可以用,第一波打击或防御一定要有效,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所以可靠性要求变态的高。

俄乌战争都打了两年了,一切都变成了消耗品(包括人),就不需要太讲究可靠性了,反正坦克刚下线送到前线可能就被开盖,讲什么可靠性都是多余,能保证源源不断的供应才是王道,何况炸弹这种一次性产品,一枚不可靠就多丢几枚。

网友I:
做工像民品。除了飞线很多地方都有问题。

1、螺丝是铜制一字螺丝,中国应该是不锈钢一字。
2、继电器,感觉像是欧姆龙的,不一定是宏发;
3、那个焊线太菜了,线平着焊在焊盘上,可靠性极低,而且焊工也不好。中国的JGB会要求先是PCB上焊接针,线在绕在针上焊接;
4、那个线也不是军品线,军品一般都用镀银特氟龙线;
5、线没有包扎好,中国的应该是用棉线捆起来。
6、这个接头也不是军品航插,感觉就像普通DB9,,一般军品都用J30J之类的军用航插。。

所以不管哪国做的,这东西都做工很差。

网友:
插头没有任何地方要求非得是J30啊,那个个人觉得纯粹装B用,小信号地方又要求体积的合适,
之前在那个单位的时候,很多航空设备里面用DB系列,军品与否简单肉眼看一下针脚是一个铁皮卷起来的还是铜铣出来的就知道了(当然铣出来的也不一定是军品),

网友:
J18不就是DB么,也是军用接插件。

航天的要求变态,普通军品用低端的很普遍,不是那么刻板的。

网友:
人命关天的武器要求比较高,炸弹、炮弹这些消耗品本来可靠性就不高,大量哑弹,不然也不会有地毯式轰炸。

俄罗斯被欧美制裁连炮弹都缺的今天,在蠢蛋上加简易滑翔装置改装成聪明炸弹纯属废物利用,还讲究接插件军不军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做工像民品。除了飞线很多地方都有问题。

1、螺丝是铜制一字螺丝,中国应该是不锈钢一字。

其实乌克兰那边的DIY武器更山寨,乌军的自杀式快艇就全是民品拼凑出来的,炸了黑海舰队好几条大船,不比西方供应的先进武器战绩差。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其实乌克兰那边的DIY武器更山寨,乌军的自杀式快艇就全是民品拼凑出来的,炸了黑海舰队好几条大船,不比 ...

是的民品的可靠性有的时候更高,且自由度比较高,性能也好。。

JGB已经玩到变态级别了,感觉就是各体制的甩锅行为,保证自己的环节不出错,其他的不那么重要。。

网友:
gjb的根本作用根本就不是为了产品,是为了维护整条食物链的稳定。让其他资本靠产品性能产品质量随意进入,难道想把许多废物点心都饿死吗。就好比说炮弹这种批量极大的东西吧,一旦允许其他资本进入,就算是不算火工品在内,想想看一发普通的155榴弹凭什么要比米国的都贵,难道是我们的设备先进导致了折旧太大还是我们的员工工资比米国人高,还是由于研发经费没摊销完。都不是的,真实原因可能是每发炮弹都要摊一些茅台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民品的可靠性有的时候更高,且自由度比较高,性能也好。。

JGB已经玩到变态级别了,感觉就是各体制 ...

进入消耗战阶段就是看谁能撑得更久,西方武器供应已经开始跟不上了,只能临阵磨枪用民品DIY。

记得2022年刚开战时各种标枪、NLAW开罐头的视频,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开源飞控组装的四轴往坦克仓盖丢雷,穿越机追着装甲车撞。毕竟标枪飞弹8万美金一发,穿越机百来美金就能组一套,性价比差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