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的蓝牙模块(从机)应该就是几块钱的吧

楼主(2024-02-24):
要做个设备,偶尔可以当从机跟电脑或者手机蓝牙连接,交互一点数据,也就是没有长时间连接需求。

因为习惯了stm32之类,没考虑成本,所以开始想stm32+蓝牙模块。但是看了下飞易通还有汇承的蓝牙模块,好像20块以上了。但是其它淘宝店也有一些5,6块钱的模块。像这些当从机的低成本蓝牙模块,应该就是几块钱才对吧?

也想过带蓝牙的单片机,沁恒CH579M,价钱倒是便宜,3,4块钱能买到,自带蓝牙BLE,不过没做过蓝牙开发,第一次用起来就会费不少时间。

设备不需要长时间开机的,就每次充电后工作几个小时。

网友:
在用沁恒CH91系列,蓝牙芯片几块钱,支持IOS和安卓,可以自己做电路,也可以买模块,官方11块左右一个模块

网友:
1.X元的蓝牙模块,长期用,做从机没啥问题。如果想做蓝牙维持广播,手机唤醒MCU的话,功耗略大,20uA左右,也可以接收。
类似的有挺多。某宝搜一下就可以。我用的是封装成SO8芯片封装的蓝牙模块。

网友A:
直接用esp32,也是几块钱,把stm32也省了,wifi,蓝牙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esp32,也是几块钱,把stm32也省了,wifi,蓝牙都有了。

esp32系列型号比较多,淘宝一搜各种后缀

网友:
长期使用大夏龙雀的DX-BT04-E觉得很不错

网友:
有些应用需要考虑是否支持空中配置,有的模块只支持串口配置,还有的模块仅支持三次改名的,便宜是便宜,用起来受限太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esp32系列型号比较多,淘宝一搜各种后缀

ECB01H2,你查一下这个
2.6元,模块的

网友:
开眼界了,竟然又1.x价格的蓝牙芯片

网友:
合宙Air601-12F蓝牙/WIFI双模多好,Lua可以直接玩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的朋友,看了下买自带蓝牙的单片机会比较省钱一点。

因为要FLASH比较方便存储数据,所以ESP32这2个型号不错,自带4M的FLASH,如果资源够用就可以选便宜的。
ESP32-S3FH4R2
ESP32-C3FH4

CH579M如果外置个W25Q32,多2块钱,总体价格也不错。

网友:
esp32-c3想买便宜的开发板的话,淘宝有买9.9元的esp32-c3开发板,前期预研,飞线搭板的好帮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B01H2,你查一下这个
2.6元,模块的

最后还是选择了ECB02H2  2.8元,波特率115200,比ECB01H2的9600快一些。
没多少量的,买这种现成又便宜的模块真是不错。其他坛友推荐的杰里芯片加上晶振和PCB  SMT也是这个价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选择了ECB02H2  2.8元,波特率115200,比ECB01H2的9600快一些。
没多少量的,买这种现成又便宜的 ...

是啊,没有量,还是现成的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