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塑料保险杠变形,有没比较好的方法矫正?

楼主(2024-02-24):
上面是钣金铁皮,下面有点外凸的是保险杠。

如图,之前老婆开的时候,在车库倒车撞了一下后保险杠,保险杠去修复喷漆。

弄好后开始还行。后来慢慢就变形成这个样子了。

应该是中间那个卡口坏了,按进去又弹出来。

拿了一壶开水烫过然后压下去,可以保持一段时间。 时间久了又这样弹出来。

有没比较好的办法能让这个回位?  比如什么粘胶或者贴纸之类的也行。

网友:
找个汽车钣金的地方,重新拆装一下。

网友:
前天保养的时候,看到一哥们的前保险杠被撞裂了,直接让4s店打了两排孔,用扎带扎起来了,白车用黑扎带,可扎眼了……

网友(2024-04-24):
里面的卡扣断了。可以按进去固定一下,后用玻璃胶打到那一长条接缝处,把接缝处的胶尽量压里面去。第二天就固定牢靠了。

网友:
不太好弄。我前阵子换了后保险杠,4儿子安装新保险杠时死活一边有点缝隙,没以前严丝合缝,幸好我不是强迫症,就那样了

网友:
按紧了缝隙里打热熔胶,我的后雾灯撞裂加变形,我就自己打热熔胶补了下,还挺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