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型号繁多,SPI从机+WiFi+屏幕驱动选哪个型号合适呢

楼主(2024-02-24):
一个网关设备,内部的处理器收集到的信息需要通过wifi访问。准备选esp32,作为前面的处理器的SPI从机,同时还需要点一个SPI接口的触摸屏做简单的图形化界面。乐鑫的ESP32型号众多,准备用模块。请教用哪个esp32核心的合适呢?

网友:
看见ESP就蹦了,型号多的....无法入手!

网友:
淘宝一搜ESP32,5,6个后缀型号

网友:
用就用最新的型号,可以用esp32-s3

网友A:
如果你去搜STM32,是不是直接当场崩溃。为什么不去官网看看呢?

网友:
带屏幕s3或者是 s2

网友:
esp32 c3 不二的选择。   批量  5快不到含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去搜STM32,是不是直接当场崩溃。为什么不去官网看看呢?

你怎么知道我没访问过STM32官网和乐鑫官网?论坛老司机多,为什么不来论坛问问作为参考呢?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虽然原型机成本和功耗不敏感,但是还是想选一个合适的,确实有些纠结,我再和甲方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