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8.0发布了

楼主(2024-02-24):
kicad8.0终于发布了,最大最大的一项改进就是原理图中电源符合终于可以直接改符号名称了,不用再建一个一个单独的电源符合库了。

网友A:
好像上次有个帖子说,8.0可以直接导入字母软件的文件了?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上次有个帖子说,8.0可以直接导入字母软件的文件了?是这样吗?

7.0就可以了。
不过导进去的没法看,各层的定义不一样,兼容性存在问题,还不如重新画呢。

网友:
昨天晚上刚装了7.11,又要重新安装

网友:
哇!鼓掌,这个时间点真给力!开工了!!!

网友:
7.11也更新了,评估了以后还是紧跟8.0吧。

楼主:
明显变更的地方:
1.原理图界面增加了单个元器件的属性,之前需要在库里面设置的,现在可以单独设置了。比如,某个元器件要不要包含在BOM里面,就很容易变更。

2.在layout界面,增加了专门泪滴的设置界面。

3.在layout界面,增加了专门差分线的设置界面。

4.启动是增加了设置检查kicad更新。

其他的变更,等进一步发现。

网友:
真是喜讯啊,绷住了,一周后再更新
主要还是想看8和7的图纸兼容性如何

网友:
相对2年前的Kicad5,改进真的很大。准备JLCEDA转回了

网友:
好像能导入EasyEDA了

楼主:
是的,支持的。没用过easyeda,不知道导入后兼容怎么样,如果效果和ad一样的话,还不如重新画。

网友:
这个修改太棒了,之前用的时候由于习惯了AD的方式,对KICAD的这个逻辑有点生不如死

网友:
目前发现两个BUG, 第一个是拉线的时候会出现折弯的情况。第二个用属性面板调整圆弧位置的时候半径会改变。除了这两个BUG其他都挺好的。

网友A:
我安装了,用不用找教程学一下?还是可以自己摸索出来?

网友:
按这更新速度,版本号很快就会超过某字母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了,用不用找教程学一下?还是可以自己摸索出来?

不用教程,自己摸索很快的。除非要自己建库,稍微要弄清楚库的组成结构,不过也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
我 gentoo 系统一般要等比较久才能收到 kicad 更新,没想到这次倒是挺快,今天安装上了

更新 插件 的时候,看到 blender 导出插件,顺手试了下,挺不错,blender 默认的灯泡和相机简单调整了一下位置,没有加其它物体
不过半孔工艺好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