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型18650的自放电通常比普通18650要大一些吧?

楼主(2024-02-26):
亿纬锂能官方买的18650动力型电池,型号25P。
主要是其它牌子比较难买到正版货,就从亿纬锂能阿里巴巴官网买。
其它淘宝店买其他牌子怕踩坑,因为买过 也是大品牌的电池,充满一个星期能自放电到3.5V左右,普通用户没能力鉴别质量。

2月10日充满静置几小时后,测得4.16V
2月11日4.15V
2月12日4.14V
2月13日4.13V
2月14日4.12V
2月15日4.11V

2月26日4.10V

设备在客户那里估计一年只会用1,2次,电流有1A都足够了,所以想着自放电小点。
亿纬也有V系列,放电电流比较小的系列,不过自己手头上没有,没法比较一下自放电。
像这种放电电流越大的电池,是不是自放电通常都会比较大?

网友A:
感觉亿纬的大电流跟普通的自放电差不多
一直用亿纬的产品,毕竟比大多国产的好多了
另外亿纬的规格书是比较保守的,比如充放电电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亿纬的大电流跟普通的自放电差不多
一直用亿纬的产品,毕竟比大多国产的好多了
另外亿纬的规格书是比较 ...

上次买过5节25P试一试,现在被堵住漏洞了,所有电池得必须100节起售。

网友B:
我正品三洋放了10年了,电压还是3.6V,跟买来时基本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品三洋放了10年了,电压还是3.6V,跟买来时基本没变化。

我在一楼说的淘宝买到的 自放电很夸张的 电池,如果不充满电,保持在3.5V,3.6V左右,放了十几二十天了,电压也是几乎不会下降的。
也就是电压越高,自放电越快。

网友:
你这个是正常的我觉得,相当于是“虚压”
不信你随便拿个电池充够了肯定是边放电压变低的了,应该是到了4v左右就会变的很慢了,

网友:
一般认为,动力电池满电长时间存放,会比较伤寿命。

DJI 是直接给动力电池做了主动放电,
充满后一天不用,泄放至 98%,大概对应 4.1v;
连续一周不用,泄放至 90%,大概对应 4.0v;
连续一月不用,泄放至 60%,大概对应 3.7v.
之后不再主动放电,放几个月都一样的电压。

不排除 DJI 的电池(宁德时代三元聚合物)也存在虚电的问题,但这种直接绕开的做法,目前技术条件下的确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一楼说的淘宝买到的 自放电很夸张的 电池,如果不充满电,保持在3.5V,3.6V左右,放了十几二十天了, ...

可以换三星18650 35e 3c 10a 3500mah动力电池,有卖家零售18一支。eve还100支起步?拉倒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三星18650 35e 3c 10a 3500mah动力电池,有卖家零售18一支。eve还100支起步?拉倒吧

厂家直销的A品电芯和第三方售卖的能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直销的A品电芯和第三方售卖的能一样么?

厂家直销的可以有质量与售后与渠道支持,三方的就全看自己了。eve目前能否与三星索尼lg一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次买过5节25P试一试,现在被堵住漏洞了,所有电池得必须100节起售。

taobao也有亿纬旗舰店,可以下单1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taobao也有亿纬旗舰店,可以下单1节

看了下其他人测亿纬锂能的V后缀电池,自放电跟P后缀的差不了多少,所以暂时就没必要去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其他人测亿纬锂能的V后缀电池,自放电跟P后缀的差不了多少,所以暂时就没必要去买了。 ...

试试三星18650 35e锂离子电池,买过几个维修备用,电池放了很久大概一年多稳定在4v判定没坏就用来维修电推子用效果很好。

楼主(2024-03-27):
过了一个月,更新下电池电压,测了是4.09V。还行,从4.1下降到4.09,几乎忽略不计了。

网友:
我喜利得的电动工具电池,泄压阀开启导致无输出,几年过去了,我拆下一节电池,压下泄压阀,电压都还有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