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金属外壳有公模的成品可以买到吗

楼主(2024-02-26):
一般运动控制器用这种外壳,
做了一款产品,本来打算用那种绿色的底槽,客户说板子裸露不敢用,
所以想找个改动不大的外壳。

网友A:
钣金的,要啥公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的,要啥公模。。。

想找个现成的

网友:
这种钣金的,定制也不贵

网友B:
楼主拿个成品到钣金店,让他们帮你做出一模一样就行。

少量制作,会使用激光开料,然后折叠机折叠。当然,成本肯定比冲压要贵。

大批量当然要冲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拿个成品到钣金店,让他们帮你做出一模一样就行。

少量制作,会使用激光开料,然后折叠机折叠。当然, ...

好吧,想找个现成的底座,上面的盖板肯定是不一样的,比较简单

网友:
如果距离近的话,找个厂子现场看看找找,顺便喝喝茶学习学习

网友:
附近找一家做金属外壳的   一般都帮忙设计外壳    提供焊接好接口的板子就行

网友:
之前微信上看到过“壳速达”的推广,说是100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