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是不是封锁了旧版访问权限

楼主(2024-02-26):
如题。之前通过Jlceda.cn/editor/6.4.25来保证一直使用6.4.25版本,今天发现403了,是不是现在强制必须使用最新版?PS:无需安利新版的好处,我知道

网友A:
我去。这种你最好下载离线客户端。 在线的版本是不允许这样访问,没有在线的提供多个版本,数据不一致。 这个是原来测试的没有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种你最好下载离线客户端。 在线的版本是不允许这样访问,没有在线的提供多个版本,数据不一致。 这 ...

客户端也提示必须更新,所以无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端也提示必须更新,所以无解

离线客户端

楼主:
全离线为什么要用jlceda,kicad多好。我用jlceda就是要用它的元件库啊,再就是浏览器就能用不需要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离线为什么要用jlceda,kicad多好。我用jlceda就是要用它的元件库啊,再就是浏览器就能用不需要安装。 ...

+1,对我来说能用在线稳定版是最核心的功能,经常因为新发布个版本导致几天都无法用(等新bug修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离线为什么要用jlceda,kicad多好。我用jlceda就是要用它的元件库啊,再就是浏览器就能用不需要安装。 ...

那就用最新版本,怎么可能每个版本都同时提供服务和维护呢,维护不就是更新新版本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种你最好下载离线客户端。 在线的版本是不允许这样访问,没有在线的提供多个版本,数据不一致。 这 ...

2024能不能把ai 加入到jlceda里面。

让  布线更加智能一点。

因为 布线是有规律可以总结的,在加上今年ai在图行上的发力。

我认为不久的将来。  pcb布线不应该都是人工的体力活。

--------
目前我已经变成了jlc eda 专业版的重度用户。希望eda  在ai的加持下。变成全球eda第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最新版本,怎么可能每个版本都同时提供服务和维护呢,维护不就是更新新版本嘛 ...

数据库会更新,到时后台接口等会过时。 后台就一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024能不能把ai 加入到jlceda里面。

让  布线更加智能一点。

我们在努力,目前还没有找到头绪哈。目前嘉立创提供了人肉布线,目前看这个是成本最低的 AI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数据库会更新,到时后台接口等会过时。 后台就一个版本。

就算后台接口就一个版本,至少也可以做一下子版本内兼容吧?特别是这种重前端的应用,后端api兼容一下工作量也不大,这样就算当前版本卡顿至少还能切到前面一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算后台接口就一个版本,至少也可以做一下子版本内兼容吧?特别是这种重前端的应用,后端api兼容一下工 ...

本来就是尽可能兼容,但是不能保证。 有顾虑我们提供了全离线的版本,甚至私有化。 有时候重构一次改动很大,兼容起来就麻烦,代价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努力,目前还没有找到头绪哈。目前嘉立创提供了人肉布线,目前看这个是成本最低的 AI :)

在专业版里面。

能不能导出stp的时候,附带上线路层和 丝印层。   因为我后期还要导入到 solidworks 里面进行复杂的外壳设计。

是不是stp里面加上 丝印 和线路 ,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专业版里面。

能不能导出stp的时候,附带上线路层和 丝印层。   因为我后期还要导入到 solidworks 里 ...

这个已经完成了,等新版本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