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e X公司今天成功通过手机连上了卫星

楼主(2024-02-26):
Space X公司今天成功通过一只手机连上了卫星,并且发布了一条带图片的推。

图片是附近兔子不拉屎的山上的树。

附近应该是没有地面移动通信网的信号的。

网友A:
请遥遥领先的大嘴来掌嘴

网友B:
什么时候上市?1WRMB以内一定要整台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遥遥领先的大嘴来掌嘴

大嘴说:我们早就连上了卫星了呀,有发布会为证

网友C:
没有图片,是使用手机没有外接,还是外接了一个锅都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上市?1WRMB以内一定要整台回来试试。

不需要专用手机,普通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片,是使用手机没有外接,还是外接了一个锅都不知道呢

据说是普通手机直连。

网友D:
通过wifi?不太可能啊,什么技术?

网友:
替国内科技公司问一句:什么时候开源?

网友:
网上说是普通手机

网友E:
手机怎么能将信号传那么远的?还那么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怎么能将信号传那么远的?还那么准?

这个要问马斯克了,以下为来自马斯克在X上的post:
This post was made from a normal mobile phone straight to a SpaceX satellite, with no special equipment in between!

网友F:
只是普通手机怎么实现,感觉没道理啊,卫星信号能那么远距离,手机信号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是普通手机怎么实现,感觉没道理啊,卫星信号能那么远距离,手机信号达不到啊 ...

是的,之前大家都认为不可能,但SpaceX做到了。

楼主:
【马斯克用普通手机直连卫星发贴!手机直连卫星上网测试成功!-哔哩哔哩】 https://b23.tv/mXeCpGY

网友:
只有一个可能:多波束相控阵天线

天线不动,波束向大屁股CRT显像管的电子束那样不断扫描地面,以小功率的电波获得足够的场强和接收增益。当扫描到地面有手机提出握手申请时,建立通信,数据传完后立马继续扫描,有一个类似于跳频电台的用户图案

网友:
相控阵天线的好处是天线不动,波束在一定角度范围内瞬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过wifi?不太可能啊,什么技术?

不是WIFI,是4G LTE,相当于太空基站,每波束下行带宽约7Mbps,一个波束估计至少覆盖上百平方公里,所以上网就不要有太高期望了。

SpaceX的运营模式基本上会是和地面运营商合作推出无缝漫游套餐,也就是说没有地面信号的地方才会自动“漫游”到Starlink卫星,而不会在城市地区提供大规模服务。

网友G:
只要天线增益够大,接收手机信号就没问题,发射Eirp够大,落地信号强度跟基站边缘覆盖区域一样的功率通量密度,星上或信关站把波束指向的多普勒频移自动补偿掉,手机就能通。一句话星上天线够大就行:)

网友:
马斯克刚刚晒出截图,表示用未经修改的三星手机实现了17Mbps的下载速率(丢包率15%还是挺高的)。

不过他也强调这是整个波束的峰值带宽(即一台手机独占一个太空基站的带宽),实际还是要和地面运营商合作互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要天线增益够大,接收手机信号就没问题,发射Eirp够大,落地信号强度跟基站边缘覆盖区域一样的功率通量密 ...

天线增益怎么足够大,这点功率怎么握手,反正我不信

网友:
楼上大师,你要知道遥遥领先用同步轨道的卫星支持了语音通话,都被吹上了天。马斯克这个可是可以发短信发彩信浏览网页的,技术也不复杂,卫星上用的高增益相控阵列天线。

网友H:
国内手机很快要植入限制,不允许直连SpaceX,使用其它品牌手机要登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国内手机很快要植入限制,不允许直连SpaceX,使用其它品牌手机要登记!

我猜可能会更加严格限制e-sim以及实体SIM卡写卡器。估计拥有SIM卡写卡器都会类似那个年代拥有短波收音机。

网友:
得好菊花,以后只能使用菊花手机,否则寻衅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