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狗能实现插上去硬盘分区能打开,拔掉打不开吗?

楼主(2024-02-27):
有没有加密狗能实现标题所述的功能呢?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正好在知乎看到有人说当年和老师抢电脑用

把硬盘分区表移动到了软盘上去, 离了软盘机器启不来。 但做成加密狗要怎么操作得要自己琢磨了,家密狗相对来说核心要抗复制

网友A:
个人应用:
推荐truecrypt,分区加密。
或者微软的bitlock
项目应用:
需要定制后台软件与加密狗做认证,或者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应用:
推荐truecrypt,分区加密。
或者微软的bitlock

你说的这个都是纯软件的方式,我想结合硬件来实现,拨掉别人就用不了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都是纯软件的方式,我想结合硬件来实现,拨掉别人就用不了这样 ...

搞个autohotkey之类,监听usb拔出事件,自动卸载加密盘

不靠软件 除非硬件接在硬盘和主板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autohotkey之类,监听usb拔出事件,自动卸载加密盘

不靠软件 除非你硬件接在硬盘和主板之间 ...

也不用那么复杂,就比如用一个USB加密狗,加密狗插上去,硬盘才能打开,拨掉,硬盘就加密打不开,实现这个功能就够了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能实现这个需求?

网友:
直接用 u 盘存数据,u 盘自身加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用那么复杂,就比如用一个USB加密狗,加密狗插上去,硬盘才能打开,拨掉,硬盘就加密打不开,实现这 ...

加密狗就难搞,bitlock用u盘可以做startup key
或者用智能卡(一些加密狗应该就是智能卡)保存证书--但这个需要域

网友:
U盘里加个MCU并且定时发特定数据给电脑,这样会比直接COPY U盘难一点。

网友:
这不就是微软自带的加密功能吗

网友:
某宝搜索   指纹登陆  带文件夹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