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光伏行业的吗,光伏板发电功率随光强变化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4-02-27):
想知道一下,找到的资料说是在1000W每平方米的情况下发电功率比较合适,但是这差不多已经是地表最大的光强了,如果继续增大光照呢?
应该少量增加发电功率会增加,但是到一个光照值的时候发电功率就不再增加了,这个功率大概是多少呢?
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论文,我去找一下。

网友A:
1000W每平方米?100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W每平方米?100差不多。

这个1000W是太阳光的光照,差不多是这个数值,在光照最强的情况下,地表直射阳光。

网友:
应该跟硅光电池曲线接近吧,按理很好找的资料
随便找个图:

网友B:
每块光伏板都会有数据的。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块光伏板都会有数据的。看就行了

没有我想要的数据,最多也只有低光照情况下的光功率数据,但是如果是强光的数据没有,我想找的是饱和的数据。

网友:
照度是由人眼视觉特性来定的,因此照度与硅光电池输出功率不能简单对比的。
比如白炽灯的光通量约为15lm/W,WLED为150lm/W,光通量相差10倍,但是发光效率分别为10-15%和30-40%,相差仅为3倍,为啥?科学家早在100多年前就搞清楚了
555nm的纯光,每W是683LM,460nm蓝光和666nm红光约41LM, 太阳光的“可见光”部份大约45%,1000W/m2辐射大约10万LUX,可认为太阳的光效约200lm/W, 辐照计都是测光功率来加权的

网友:
光谱流明效率图

硅光电池光谱响应图

可见,人眼喜欢的并不是硅光电池喜欢的

网友C:
这样更直观些,光谱流明(上)VS 硅光电池光谱响应

可见,硅光电池更喜欢人眼不敏感的800nm为中心的红光长波部份和近红外部份

网友:
做光伏就不要去玩照度计了,不同天气和环境的色温就差好多,要用辐照仪,便宜的也就千把块钱哈

网友:
顺便提一下:本人做过2年的预付费家储研发,当时公司以成本为基数向非州人民收首付,然后每天收200奈拉的样子,太黑了哈。电视机,灯泡,收音机,电扇,点烟器口,全部载波加密,欠费连USB都取不了电, 我一个人搞硬件,累成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更直观些,光谱流明(上)VS 硅光电池光谱响应

可见,硅光电池更喜欢人眼不敏感的800nm为中心的红光 ...

这个是响应函数吗?应该不是饱和的数据

网友D:
这个有个伏安特性的,想保持功率最大,可以通过开关电流挑电流,然后始终维持在最大功率,具体的已经过了12年,我也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个伏安特性的,想保持功率最大,可以通过开关电流挑电流,然后始终维持在最大功率,具体的已经过了12 ...

不是那个意思,比如一块25%的光伏板,如果给50%的光照,可以发出来100W的电,如果给100%的光照可以发出来200W的电,如果给150%的光照呢?就是看它在多强的光照下会饱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个意思,比如一块25%的光伏板,如果给50%的光照,可以发出来100W的电,如果给100%的光照可以发出来 ...

入射光谱一定的话,短路电流正比于入射光强,开路电压正比于光强的平方可不计,故最大数出功率基本正比于辅照功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个意思,比如一块25%的光伏板,如果给50%的光照,可以发出来100W的电,如果给100%的光照可以发出来 ...

我觉得,在地面使用日光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是人造光源照射,比如近距离氙灯之类的,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在地面使用日光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是人造光源照射,比如近距离氙灯之类的,才需要考虑这个 ...

对的 地面应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不是用来发电的 如果有现成的数据就更好 不用自己去做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