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BLE抓包工具

楼主(2024-02-27):
求推荐BLE抓包工具,用过NORDIC的52832做的抓包工具,每次只能抓一个通道,有时候没办法抓到包,而且不稳定。有没有稳定能同时抓3个通道的抓包工具?要稳定点的,1000块钱内。

网友A:
淘宝上几十块的52840sniffer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几十块的52840sniffer就行

这个现在在用,问题就是只能抓一个广播通道,连接发起不在这个通道的话就丢了这次连接的包了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6653523cWwJ5M5  这个我买过一个,可以三个设备抓一同一信道,并且可以抓取连接过程的,你可以看看资料适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19&id=680715524621&ns=1&spm=a21n57.1.0.0.6653523cWwJ5M5   ...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抓包,查看别人的发送的数据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抓包,查看别人的发送的数据格式?

调试用,查看连接的过程和收发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试用,查看连接的过程和收发的数据是否正确

这个也可以监听第三方设备的数据收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可以监听第三方设备的数据收发吧?

肯定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