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6pin的耳麦插座的管脚定义。

楼主(2024-02-28):
这是个耳麦混合、分配器。现在是最右边的耳麦的mic功能不能用。查不到这个6pin的耳麦插座的管脚定义。哪位知道?谢谢

网友:
有时候 jlc eda 能帮你啊,兄弟

网友A:
R与L是带开关功能,插入就断开用来自动切换喇叭与耳机,自己测量一下就知道。

mic与gnd可能标准不一样会交换,默认国际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与L是带开关功能,插入就断开用来自动切换喇叭与耳机,自己测量一下就知道。

mic与gnd可能标准不一样会交 ...

有可能是楼主换了个新的麦克风,正好是另一个标准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我量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与L是带开关功能,插入就断开用来自动切换喇叭与耳机,自己测量一下就知道。

mic与gnd可能标准不一样会交 ...

这个够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