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DAPLINK想把bl去掉,上电运行dap,无论怎么设置都从0X800C000开始

楼主(2024-02-28):
想把mdk里默认也是设置0x8000000,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的吗?
导致我下载程序都是0x800c000下进去,我想从0x8000000下进去并运行

网友A:
你是mdk里的下载图标下载吗?如果是的话,要在下载界面里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mdk里的下载图标下载吗?如果是的话,要在下载界面里配置

默认也是0x8000000,没改过

网友B:
是不是改完没编译,hex文件地址都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mdk里的下载图标下载吗?如果是的话,要在下载界面里配置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H3nFXz2YK-laFp-jR9Qbg
提取码:teg0

daplink源码,淘宝店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改完没编译,hex文件地址都不对啊

不是的,这个错误我不会犯吧。你可以编译下那个源码试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H3nFXz2YK-laFp-jR9Qbg
提取码:teg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这个错误我不会犯吧。你可以编译下那个源码试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H3nFXz2YK-la ...

勾上这个。这样就是从地址0开始。
不然编译的时候是使用下面的那个.sct文件。里面写死了地址。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问题,sct覆盖了目标配置

网友:
daplink.sct文件配置了程序开始地址,其中包含的daplink_addr.h 里面 定义了
#define DAPLINK_ROM_IF_START            0x0800C000
#define DAPLINK_ROM_IF_SIZE             0x00013C00
所以修改了KEIL配置地址但是没有按7楼设置的话,就是一直在0x0800C000地址上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也是地址错乱了,后面重新建立工程项目搞定的(也不清楚是哪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上这个。这样就是从地址0开始。
不然编译的时候是使用下面的那个.sct文件。里面写死了地址。 ...

谢谢,晚点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上这个。这样就是从地址0开始。
不然编译的时候是使用下面的那个.sct文件。里面写死了地址。 ...

勾上这个变成了0x80050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勾上这个变成了0x80050000

勾上这个,然后你就正常去改地址就好了。我拿你的源码编译过,试了下是对0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上这个,然后你就正常去改地址就好了。我拿你的源码编译过,试了下是对0地址的 ...

可以0X80000000了,
目前改了daplink_addr.h里的几个数据,程序跑不起来,有成功去掉bl并且跑起来的吗?

#define DAPLINK_ROM_BL_START            0x08000000
#define DAPLINK_ROM_BL_SIZE             0x00000000

#define DAPLINK_ROM_CONFIG_ADMIN_START  0x08000000
#define DAPLINK_ROM_CONFIG_ADMIN_SIZE   0x00000000

#define DAPLINK_ROM_IF_START            0x08000000
#define DAPLINK_ROM_IF_SIZE             0x00013C00

#define DAPLINK_ROM_CONFIG_USER_START   0x08013C00
#define DAPLINK_ROM_CONFIG_USER_SIZE    0x0000C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