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阻焊层开图形孔露铜

楼主(2024-02-28):
嘉立创EDA怎么在阻焊层开孔,做出这个图形

网友:
1、制作出图案JPG  或者 DXP 格式。
2、EDA导入
3、根据图案摆放的层,将导入图层属性改为, 顶层阻焊层  或者 底层阻焊层

网友A:
阻焊层会喷锡吧?能否部分镀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焊层会喷锡吧?能否部分镀金?

只能选整个板子沉金 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