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的臻全彩摄像头成像效果还真可以,微光时候图像就不错

楼主(2024-02-28):
前年给邻居装了,一年多了也没因为吸引蚊子苍蝇之类搞脏摄像头,所以自己家也换一个试试效果。

图片是2个摄像头,一个400W像素的臻全彩,另一个是130W像素的古董了。
这时候路灯已经关闭,臻全彩摄像头打开了白光灯补光,20米外有个菜档有些灯光,就相当于2者作用的情况下的成像。
130W的老古董,即使前面的臻全彩白光给了一点点光,也是乌漆嘛黑看不清。
所以又去拼多多再买一个,将剩下这个130W像素的老古董也替换掉。

260块钱,PDD裸机不带电源不带支架,感觉也不贵。

网友:
动态效果怎么样?

网友A:
5-6年前的400W。手机截屏。

网友B:
上午5点了也不是漆黑,晚上夜视最好的选择还是智能夜视模式,没有人就红外夜视识别到有人就开白光补光灯进入彩色模式,可以吓退入侵者,也避免白光常亮干扰休息吸引各种虫类。如果摄像头红外补光灯不给力可以买自动光控红外补光灯黑夜犹如白昼一般。

室外摄像头不能被阳光直射不然一年后树脂镜头会被紫外线照射老化开始白内障,反正以后有的你免费维护了。

室外摄像头风吹雨淋,很考验产品质量。我的萤石c8c 200w 469元室外云台就换过镜头与马达,现在还有一个水平移动异常只能点动不能连续移动,开机自检也也不水平移动,排除了马达问题也重置升级软体也没好就没修。主要是防水的云台结构复杂拆装麻烦,能点动不能连续动我感觉软件问题大,芯片与电路问题可能性小,维护多了不爽不想修很厌恶

网友B:
海康400w像素8寸云台,大阴天23倍光学变焦 30米远的一支鸡特写。夜晚伸手不见五指不开外置补光红外夜视可以看清地面10米远的蚂蚁的轮廓清楚的看到蚂蚁在干什么。所以开车手老实点非常清晰

ps
插入晚上漆黑一片不开外置红外补光灯同一地点截图。红外夜视更适合夜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海康400w像素8寸云台,大阴天23倍光学变焦 30米远的一支鸡特写。夜晚伸手不见五指不开外置补光红外夜视可以 ...

你这摄像头是什么型号?

网友D:
我最近在考虑给老家的房子安装摄像头,准备买TP-LINK怎么样,带语音双向童话,希望带双摄像头好管理,POE供电,卡存储移动图像,硬盘全时存储,有没坛友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摄像头是什么型号?

DS-2CD3T47EWDV3
400万像素  6mm焦距  海康

楼主:
夜里看车行走的话好像也不会拖影,觉得还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年前的400W。手机截屏。

你这个清晰度跟我这个的白天效果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午5点了也不是漆黑,晚上夜视最好的选择还是智能夜视模式,没有人就红外夜视识别到有人就开白光补光灯进 ...

海康的c8c  500万像素128G卡,拼多多只要260块钱现在。我看我对面邻居好像装了一个,就是这样子的,晚上有人到了就亮灯,人走了就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在考虑给老家的房子安装摄像头,准备买TP-LINK怎么样,带语音双向童话,希望带双摄像头好管理,POE供 ...

Tp link的东西说不定清晰度比海康还要好,但是耐用就不好说了,海康的我给邻居装过,有些都10年多了,中间只是换过电源。
这种双镜头的上面固定镜头只是广角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康的c8c  500万像素128G卡,拼多多只要260块钱现在。我看我对面邻居好像装了一个,就是这样子的,晚上 ...

确实降价了,但是萤石与海康分家了后萤石摄像头不再支持nvr了,且支持tf啦与网络存储服务,最恶心的就是软件升级后都功能被阉割,很多升级后直接费了。网口功能都没了且wifi着买了有锤子用降价也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摄像头是什么型号?

记错了原来是4寸云台,看起来也挺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康的c8c  500万像素128G卡,拼多多只要260块钱现在。我看我对面邻居好像装了一个,就是这样子的,晚上 ...

支持智能夜视,红外与白光双光补光灯自动人型识别切换,支持白光闪光警戒吓退入侵,支持mic。
c8c防水设计很不错,风吹雨淋大风高温雨雪冰冻都扛得住。就是镜头树脂的容易脏需要经常擦,不耐刮容易花,不耐太阳直晒一年就白内障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垂直马达有个大齿轮是容易炸裂,所以千万别用手掰。

像素大当然好,但是要考虑存储压力。如果有连续录制需求那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大概如下h265 编码全天16fps录制每100w像素10G储存空间,不支持h265的增加30%消耗,所以要看情况选择像素。
被阳光直射后树脂镜头开始老化:

网友B:
凌晨,漆黑一片不开外置补光灯,23倍光学变焦可以看到十米远的液压油桶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凌晨,漆黑一片不开外置补光灯,23倍光学变焦可以看到十米远的液压油桶标签。 ...

光学变焦的家用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学变焦的家用太贵了

我这个1400买的,属于入门级。不得不承认臻全彩与普通的比确实厉害,但是白光补光灯一直开着晚上影响很大,c8c全彩夜视打开补光灯夜晚亮了半年搞得家里跑进来很多虫子,周围邻居距离远没大影响但是问我妈我家几个摄像头夜晚灯火通明亮着费不费电说明还是影响休息。后来想了好多办法才手机设置好智能夜视后再设置ip nvr网段再接入nvr才搞定。智能夜视影响最小可以很方便增加外置红外补光灯,只要舍得电费黑夜犹如白昼一般且没有夜晚光污染,也不怕夜晚长曝光移动物拖影什么也看不清。与其投入更多买臻全彩常开补光灯影响休息吸引昆虫不如买智能夜视加红外补光灯开个高清黑白更加简单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在考虑给老家的房子安装摄像头,准备买TP-LINK怎么样,带语音双向童话,希望带双摄像头好管理,POE供 ...

TP早期坑死不少人,稳定性不行。现在听说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凌晨,漆黑一片不开外置补光灯,23倍光学变焦可以看到十米远的液压油桶标签。 ...

我这个效果这么亮,是没有开红外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效果这么亮,是没有开红外灯的?

摄像头开了自带的红外补光灯,有个外置10w红外补光灯没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开了自带的红外补光灯,有个外置10w红外补光灯没开

我最近在找不开红外灯,夜视效果最好的摄像头,最好插TF卡就能录像。看到淘宝上有卖车内取证用的微光夜视摄像头,听卖家说可以用850和940的红外灯,据买家说不开红外灯的情况下,小区里的夜视效果已经很好了,足够拍到刮车漆的人。不知道你这款不开红外灯,微弱光线下是什么效果。

网友:
这种800万相素的,POE供电,4倍光学变焦的,出厂价也就300多点。

楼主:
买了4个海康臻全彩,还是有祖传的bug,用ivms4200读取参数,OSD大概率会恢复默认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在找不开红外灯,夜视效果最好的摄像头,最好插TF卡就能录像。看到淘宝上有卖车内取证用的微光夜视 ...

摄像头在晚上没补光灯效果好不到哪里去,且摄像头更多是吓唬与威慑。需要车外找个放摄像头视角好的地方,然后开一个人型检测也要有人亮灯照明,也可以开警戒遇到有人就喇叭报警。别对摄像头期望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4个海康臻全彩,还是有祖传的bug,用ivms4200读取参数,OSD大概率会恢复默认位置 ...

建议上nvr配合使用,全新海康入门nvr价格280左右一台。这样可以统一平台,不储存也方便统一接入网络好管理。

ps最便宜的都不到200,这样可以一直免费用萤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