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的内置flash偶尔上电会掉数据?

楼主(2024-02-28):
用gd32f450做项目。有些配置参数写在内置flash最后几个sector里。所以应该和程序互不干扰的。
最近偶尔发现有的设备重新上电后参数没有了。有没有遇到过的啊?

网友A:
优先怀疑程序bug,先写新参数,校验成功后再擦除旧参数。
可以参考flashDB或直接移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怀疑程序bug,先写新参数,校验成功后再擦除旧参数。
可以参考flashDB或直接移植使用。 ...

肯定是写进去了,每次写了后都会读一下确认。但是重新上电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写进去了,每次写了后都会读一下确认。但是重新上电就没有了

有没有找到复现方法?可以复现,把擦除相关的程序删除,再试还会不会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找到复现方法?可以复现,把擦除相关的程序删除,再试还会不会丢。 ...

没能稳定复现。这边是同事的一个小伙子的问题,他也没往下定位问题,我这边就想帮着问问大家用芯片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没有我也就不弄了,不好说是不是其他代码的逻辑问题。

网友B:
单纯上电应该不会。应该是上电后有写动作,或没写完就断电,或写期间电压不稳。

网友:
电源相关的POR, PDR, LVD设置如果可以设置的话,检查下参数是否正确,可以设置得更保守一点,贴近供电电压。

网友:
换个厂商的片子试试能复现吗 比如S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纯上电应该不会。应该是上电后有写动作,或没写完就断电,或写期间电压不稳。 ...

这个写完断电或者写断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能稳定复现。这边是同事的一个小伙子的问题,他也没往下定位问题,我这边就想帮着问问大家用芯片有没有 ...

我遇到过, 不过不是F450.
后来确认了就是我自己的程序bug, 上电时判断错误, 误写了, 不是mcu的问题.

网友:
加复位管理芯片安全点

网友:
需要在FLASH操作时,加入写入校验和备份机制,否则无法保证什么时间会出问题。反复断电写FLASH,很快会中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