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苹果手机受不了了,不能通话录音,不能微信双开

楼主(2024-02-28):
录音在国内是有效的取证手段。这么长时间还是用不了。
微信只能用一个,真是很麻烦。

所以想换S24试试,但是之前使用的经历不太友好,广告多,杀后台。
这几天去店里看看。

网友:
安卓和苹果,二个系统用户粘性都很强,
彼此不习惯。
仅仅只是可操作性来说,安卓胜出。

网友:
建议ultra,现在用着S21,最大问题是电池不耐用

网友A:
部分安卓已经实现微信语音通话也自动录音了(我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部分安卓已经实现微信语音通话也自动录音了(我的也可以)

怎样设置?

网友A:
我是小米手机自带的录音软件里打开就行了,不知道其他品牌是否开发了。

网友B:
iphone最新版的15 pro我也买了,一如既往的破,之前的问题没解决,新的充电问题又出现了,很多typeC的充电器用不了,家里一堆充电器,就只有两个有用的,都是杂牌,好像只有QC的老协议能用。最死的是移动电源用来充iphone15 pro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一个能充进去的。然后复制照片到windowns电脑仍然一会儿就死机。插入电脑仍然半天不弹盘,不过比之前 的12pro快少少了,差等生居然进步了一点。apple系统封闭,唯一我觉得是优点的就是安全性应该高。还有,iphone很笨重,我拿着都觉得费劲。

楼主:
刚刚去手机店里面看了。
三星果然最符合我的要求:看起来很清爽。
但是最终决定:还是暂时不买了,毕竟价格高。
可能会买:二手苹果,苹果现在旧的版本支持巨魔商店。可以满足我的要求。
或者就是:淘宝上买微信开发者版本,暂时实现双开,等以后支持巨魔商店后,再用苹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米手机自带的录音软件里打开就行了,不知道其他品牌是否开发了。

这功能可能小米特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hone最新版的15 pro我也买了,一如既往的破,之前的问题没解决,新的充电问题又出现了,很多typeC的充电 ...

跟你相反,我手里的充电头,移动电源都能用。你的都是什么充电头和移动电源啊?
苹果手机应该是不支持QC,只支持PD快充的。

网友:
之前买了台 12 pro max专门用来测试app,也只是我一个人用的,但是一直也只是测试,从来不会想要去真正用它。

网友:
一直用iphone从iphone4用起,到现在手上的14PRO,一直都是用得好好的。。质量不用说,从来没坏过。。。使用流畅,基本一机能用几年一点问题也没有,系统封闭,安全,从不担心有病毒之类的。

网友:
三星自己携带的广告还是很少的,杀后台可以设置,有些应用可以给锁定不让杀,三星的杀后台我还蛮喜欢的,说杀就杀,不像国产的系统经常杀不掉,各种偷偷运行

网友:
我的安卓手机设置成只要电话就自动录音。以前跟别人有交通事故纠纷,当时就吃了忘记录音的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功能可能小米特有的

就是小米特有的,为了这个微信录音功能换了苹果,入了个小米mix fold 3,后来看大家都入了S23u,也买了台,然后小米就彻底沦为备用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去手机店里面看了。
三星果然最符合我的要求:看起来很清爽。
但是最终决定:还是暂时不买了,毕竟价格 ...

三星的上一代机,京东很便宜的。可以考虑。比如S23京东目前4200,最低可能到4000,加上增票的税点,最低实际可能只需要3500.

网友:
就是因为安卓手机可以电话录音,每次跟别人打电话都是小心翼翼,很担心某句话说错了。
其实即便电话录音了,也没啥用,也不太可能把录音放出来。放出录音后,后面也就没朋友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小米特有的,为了这个微信录音功能换了苹果,入了个小米mix fold 3,后来看大家都入了S23u,也买了台 ...

刚看了我的真我手机  也有这个功能,然后我就打开了。    估计 这都成安卓标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刚看了我的真我手机  也有这个功能,然后我就打开了。    估计 这都成安卓标配了。 ...

求三星手机打开方法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求三星手机打开方法 😁😁😁

死心吧,三星没有。通话录音是国产的特色,系统底层实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iphone最新版的15 pro我也买了,一如既往的破,之前的问题没解决,新的充电问题又出现了,很多typeC的充电 ...

苹果是标准的PD协议,出问题只能是你的充电头、充电宝太老了。USB传照片这个要把手机设置成不锁屏才行的。或者直接用同步软件,比如微软的OneDrive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hone最新版的15 pro我也买了,一如既往的破,之前的问题没解决,新的充电问题又出现了,很多typeC的充电 ...

不会吧,手上两台c口的ipad都没有发现挑充电器问题,15竟然还退步了?手上的14倒数据到电脑没问题,就是速度太慢了,特别是对比固态移动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苹果是标准的PD协议,出问题只能是你的充电头、充电宝太老了。USB传照片这个要把手机设置成不锁屏才行的 ...

我的充电宝都没带协议的,就是直接出个5V,那么多种充电宝,没听说个哪个充电设备不支持的,苹果是唯一不支持的设备。当然苹果可以说我一定要高级的充电宝才行,也说得通。但是你看看别人,别人的手机高级的带协议的充电宝也行,常规的直接出5V的充电宝也行,这不是说苹果的兼容性差吗?差到爆杆了。充电器带不带协议的我这里都很多,还有OPP及华为的特殊协议的,普通协议的有QC3.0  4.0,PD协议的也有几种,不记得了,反正大概10个充电器,两个苹果能支持,最新的C口苹果iphone 15 pro的表现。再说了,就算是充电器,什么充电宝都不行也算了,原装车载充电USB口应该给用了吧,一台车几十万,别人个个手机都能用,就苹果的奇葩不能用,这回外出如果没电,得给苹果手机找充电桩??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去手机店里面看了。
三星果然最符合我的要求:看起来很清爽。
但是最终决定:还是暂时不买了,毕竟价格 ...

把苹果越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充电宝都没带协议的,就是直接出个5V,那么多种充电宝,没听说个哪个充电设备不支持的,苹果是唯一不 ...

充电宝直接出个5V,安卓都嫌弃。只不过安卓识别不到的情况下,会采用5V/0.5A或者1A应急充,勉强能用而已。充电头也是一样的安卓手机的协议也是五花八门的,只不过大家保底能用5V/1A充,显得兼容性好,能用和好用是两回事。另外别管多少万的车,车载充电器还真不一定行,车载那个USB是为了连接手机娱乐系统的,不是为了充电的,肯定干不过国内这帮专门做协议的。听一句劝买个好点的充电头,现在新的充电头基本上全兼容了,另外苹果线最好也买根支持快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充电宝都没带协议的,就是直接出个5V,那么多种充电宝,没听说个哪个充电设备不支持的,苹果是唯一不 ...

实测这样的:我买的品胜充电宝那种自带三个头的包括Type-C头的,自带的头就不能用,必须USBA接一根线出来。剩下的插电脑,5v1a充电器都能用

楼主:
是的 我手上现在最新系统升级都关闭了。估计得等一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死心吧,三星没有。通话录音是国产的特色,系统底层实现的。

三星早就国产特色化了,不知道吧,三星也是有通话录音的,他们这里说的是应用通话录音,像微信的语音通话这些。

网友:
所以,我配了一个iwatch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三星早就国产特色化了,不知道吧,三星也是有通话录音的,他们这里说的是应用通话录音,像微信的语音通话 ...

从note2时代就开始用三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自动通话录音,录音对方无提醒,应用录音你看看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功能可能小米特有的

我的红米都没有。

网友H:
红米也有。在录音机里,有个应用通话录音

网友:
引用 网友H:
红米也有。在录音机里,有个应用通话录音

我的MIUI版本位12.5,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
更新系统的版本,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note2时代就开始用三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自动通话录音,录音对方无提醒,应用录音你看看有么? ...

“死心吧,三星没有。通话录音是国产的特色”,那你到底是说有还是没有啊,^_^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hone最新版的15 pro我也买了,一如既往的破,之前的问题没解决,新的充电问题又出现了,很多typeC的充电 ...

家里的ipad平板是Type-C的充电口,以为兼容的,结果用别家的Type-C线怎么充电都没反应,换了好几个别的厂家的,就是不行。
后面看了一下苹果原装的Type-C充电线,发现里面金属触点的位置和安卓普通Type-C的触点位置不一样,估计苹果特意做成自己专用的,协议和PIN针用的也不一样。本来以为最多没有快充,小电流也能慢慢冲进去,结果就是不行。
所以苹果的Type-C名义上是Type-C,实际上还不如不用Type-C,太容易迷惑别人了。
像安卓的,随便找一个普通的Type-C,虽然可能不能快充,但是至少也能慢充。
这一点,苹果确实做的不太厚道。

网友:
也是用不惯,又买了三星,有个iphone11刚换的电池,有人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三星手机打开方法 😁😁😁

电话->最近记录-右上角三个点-设置-录制通话-自动录制
手机回复没找到上传图片的地方

网友:
当时也是为了微信通话录音换了小米13,录音这东西还是很有用的,
万一碰到不讲诚信的就可以出手了,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