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能量如何收集使用?

楼主(2024-02-28):
如题,客户方要求使用0.8V,90uA的太阳能电池给系统供电。
系统是常规低功耗单片机,准备使用1.8V供电,系统有锂离子电池。
查询了好几个能量收集芯片,BQ25504,LTC3588等。
制作了电路以后,发现空载输入电流都需要mA级的电流。
上文的太阳能电池根本带不动。
请问各位大虾,有更好的建议吗?

使用场景是平常收集能量,充到锂电池,需要的时候,大电流(10mA)使用几十秒。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要么考虑光伏串联,要么考虑用电荷泵。

电感的方案每个周期能储存的能量太少

网友A:
TI和ADI的如果还是找不到,基本上是要重新评估方案了,5-6年找相应方案的时候有测试过部分方案。
刚看了下之前下载的PDF,LTC3588是高压输入,而低压输入的是LTC3105。
之前调研的芯片中,还有ADP5091/ADP5092
之前还找了其他的1V以下低输入电压升压芯片,Iq最低的是TPS61220

网友B:
0.8v90ua太阳能电池是想象出来的吧,太忙能电池比能量采集芯片还贵吗。可能随便搞个led或者红外接收头发的电都不止这点

网友C:
PowerAnts有提到过用耗尽型JFET做RCC 10mV自启动升3.3V的BOOST

网友D:
光伏先充电到大电容(超级电容),然后等充电到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启升压充到电池,电压低了又关断,再继续漫长的充电,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这个芯片似乎不好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和ADI的如果还是找不到,基本上是要重新评估方案了,5-6年找相应方案的时候有测试过部分方案。
刚看了下 ...

确实是LTC的型号记错了。你说的型号是对的。我也做了这个芯片的板子,结果输入电流也很大。
我研究一下您提供的其他型号。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光伏先充电到大电容(超级电容),然后等充电到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启升压充到电池,电压低了又关断,再继续漫 ...

re
我也觉得可以这么搞, 找个超低工作电压的比较器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东西), 判断电容电压升到足够高了再升压给电池充电.
如果没有合适的比较器, 单独放个2032之类一次性电池给比较器作为后备供电, 升压之后再切成用升压后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v90ua太阳能电池是想象出来的吧,太忙能电池比能量采集芯片还贵吗。可能随便搞个led或者红外接收头发的 ...

不是的,这个不是成本的问题,是客户方对体积有要求,面积做不大,所以太阳能电池功率就做不大。
如果有9x9mm的高功率太阳能电池,也请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werAnts有提到过用耗尽型JFET做RCC 10mV自启动升3.3V的BOOST

驱动电路也不简单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伏先充电到大电容(超级电容),然后等充电到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启升压充到电池,电压低了又关断,再继续漫 ...

似乎是个好主意,不过整体体积有要求,估计放不下超级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re
我也觉得可以这么搞, 找个超低工作电压的比较器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东西), 判断电容电压升到足够高了再 ...

整体体积要求只有10x10x10mm,没法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re
我也觉得可以这么搞, 找个超低工作电压的比较器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东西), 判断电容电压升到足够高了再 ...

IMP8xx之类的MCU监控/复位芯片, 应该有能工作到几百毫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体积要求只有10x10x10mm,没法这么搞

法拉电容有体积很小的, 比如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3.10.7bfa6a4b8lMEAL
反正其实不需要多大容量, 稍微存点电能, 能让后面升压电路工作个几秒钟都够了.

网友F:
找个计算器用的太阳能电池吧,升压的话那点电流还不够dc_dc自身的消耗

网友:
还要考虑储能介质本身的漏电流损耗。

网友:
光动能手表,确实面积有限,但是不用额外换电池。
其设计原理应该很先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PowerAnts有提到过用耗尽型JFET做RCC 10mV自启动升3.3V的BOOST

那个模块用于几十mV, 100mA的热电偶取电,不适合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计算器用的太阳能电池吧,升压的话那点电流还不够dc_dc自身的消耗

0.6V启动,IQ几uA的小boost大把的,输入加颗电解问题不大

网友G:
问了下GPT,最后它推荐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了下GPT,最后它推荐了这个。

cin尽可能的加大

网友H:
有个国产的,之前看过,但是没用过,zcc1708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国产的,之前看过,但是没用过,zcc1708

这个芯片似乎不太好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