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stm32串口的一个故障,求教

楼主(2024-02-28):
stm32的USART3采用空闲中断和DMA来接收数据
外接232接口
我调试过程中使用USB转232没有出现问题
但是在外接一个安卓平板时候出现问题
问题如下
平板上电时候单片机log显示收到一个00
然后不管平板每次发多长数据
单片机这边都显示收到一个字节
如果把单片机复位一下
之后接收数据完全正常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除了重新初始化串口之外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包括软件和硬件上的解决方式

网友A:
要处理一下串口错误中断

网友B:
串口的ore错误标志位需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处理一下串口错误中断

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的ore错误标志位需要处理

明天试试

网友:
缓存大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的ore错误标志位需要处理

确实产生了ORE中断
如果不重新初始化串口的话有办法恢复正常的通信吗?

网友:
接收脚的上拉打开估计能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产生了ORE中断
如果不重新初始化串口的话有办法恢复正常的通信吗?

ORE中断响应处理一下啊,清标志位,再启动接收就可以了,或者干脆把ORE关了。

网友: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ORE) != 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清除ORE标志位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网友B:
清除ore后,必须有一个读串口rxdatREG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除ore后,必须有一个读串口rxdatREG的操作

执行了读串口的操作,之后开启新的DMA接收
还是会进入ORE中断

网友C:
ORE中断就是你没来得及接收,数据溢出了啊,开串口接收前,所有准备工作要做好,比如DMA先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ORE中断就是你没来得及接收,数据溢出了啊,开串口接收前,所有准备工作要做好,比如DMA先配置好, ...

都配置好了,用USB转232正常插拔都没问题
就是和平板插拔或者平板上电时候时候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除ore后,必须有一个读串口rxdatREG的操作

观察了一下
出问题之前第一个中断是 NF   检测到噪声标志

然后下一个是LBD 和 空闲中断

之后接收就不正常了  会发生ORE中断

楼主:
刚才给STM32的RX引脚接上示波器看了下
在平板上电的时候RX引脚被拉低了大约2秒钟左右

网友:
RX引脚再接一个io口;
防止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异常处理

楼主:
试了好多种办法还是无法解决
只能先重新初始化串口了
回头有时间再查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好多种办法还是无法解决
只能先重新初始化串口了
回头有时间再查原因吧 ...

是不是噪声等异常错误过多,代码没来得及处理错误或读取DR,导致堵塞DR,结果溢出了(ORE置位)。
建议清标志位,读DR。如果是FIFO,要刷新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