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下3.3V LDO SOT-89封装,需要上电不过冲的

楼主(2024-02-29):
请各位推荐一下3.3V LDO SOT-89封装,耐压>=16V,250mA及以上,要求上电不过冲的。国内一大批的LDO都存在上电过冲这个问题,我都想骂人了,连个电源片子都做不好,还能干啥!   之前用的HX6203P332PR,35V耐压,上电不过冲,批量这个玩意太难买了。

网友A:
1117有过冲么?ti的lm1117,spx1117?

网友:
输入串个电阻试试看

网友B:
SE8533、ME6249A看看能不能满足

网友:
楼上介绍的SE8533 ,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有过冲么?ti的lm1117,spx1117?

1117好象没有过冲,只是静态功耗比较大

楼主:
LDO不行,就不拿电阻来凑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8533、ME6249A看看能不能满足

谢谢,看了SE8533不错!

网友:
明达微的MD73XX

网友:
按手册配置输出端电容都还处在过冲吗?

网友:
SE8533 LDO稳压芯片:35V耐压输入 3.3V稳压LDO 200mA ,脚位兼容:HT7533、 HT7333、 HT7133 等系列芯片。

SE8533跟同类芯片比优势明显:
1:输入耐压高,可到达35V,合泰的HT系列和其他厂家同类型芯片耐压只有24V,个别高压的只有30V
2:HT系列个别芯片有上电高压冲击问题,SE85XX没有此问题

输入电压:35V
输出电压:3.3V
输出电流:200mA
超低待机功耗:小于5uA(手册标注2.6uA)

网友:
看了下,SE8533,确实性能还可以

网友:
mcp1703   mcp1702

网友:
mark啊。。。。se8533。看起来不错

网友C:
SOT89那么小的,楼主输入电压和工作电流是多少啊?

楼主:
谢谢,性能可以,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T89那么小的,楼主输入电压和工作电流是多少啊?

正常6-8.4V,最大12.6V,峰值电流在200ma左右。

网友D:
巧了,去年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测试了很多家的LDO。
实测发现乐山无线电的LR6302A33M很不错,参考价格0.25元/未税。目前大批量使用中,没发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6-8.4V,最大12.6V,峰值电流在200ma左右。

主要是感觉SOT89承受不了多大的发热,8.4-3.3 * 100ma也有0.5W,发热应该挺厉害的。

网友:
ams1117 很容易过压烧毁
spx1117  纹波稍大
同求推荐 陶瓷电容  耐压高 800MA 纹波小的电源。
主要还得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巧了,去年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测试了很多家的LDO。
实测发现乐山无线电的LR6302A33M很不错,参考价格0.25元 ...

国外品牌 过冲这个参数也不能达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巧了,去年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测试了很多家的LDO。
实测发现乐山无线电的LR6302A33M很不错,参考价格0.25元 ...

谢谢,这个也不错~,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感觉SOT89承受不了多大的发热,8.4-3.3 * 100ma也有0.5W,发热应该挺厉害的。 ...

主要还是看应用场合吧,带个MCU和RF+PA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外品牌 过冲这个参数也不能达标吧

过冲不达标的,一律不要用,否则玩死自已。我也是测了一大堆,发现好用的真不多。所以才上来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感觉SOT89承受不了多大的发热,8.4-3.3 * 100ma也有0.5W,发热应该挺厉害的。 ...

加个78M05啊
我原来用AMS1117 12v 经常坏
直接 换了SPX1117M3
电流倒是很小
10MA不到

网友:
mark一下,不过冲的ldo。

网友:
原先用的 ME6210A33M3G,过冲,换了AP2112K-3.3TRG1,还可以

网友F:
TPL820F33 TLV1117LV33 合适么?低功耗

网友G:
连续3年销冠,性能王者: SPX3819

楼主:
引用 网友F:
TPL820F33 TLV1117LV33 合适么?低功耗

谢谢,TPL820F33看上去可以,42-V Input, 180-mA就是电流有点小,TLV1117LV33耐压5.5V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连续3年销冠,性能王者: SPX3819

谢谢, SPX3819看上去不错,MAX:16V,3.3V 500ma,确实是王者 ,封装没有看到SOT-89的。

网友:
我记得之前有帖子讨论1117-3.3说是输入大于10V就不安全了(即使手册上说可以到20V),你们真敢用到16V吗?